故障发生后变频器的再起动方法

楼主(2012-11-01):
(1)发生故障的同时变频器电源被切断时,首先确认主回路端子的线间和接地间均没有短路。然后接通变频器的电源,通过故障跟踪参数,对刚刚发生的故障内容和原因进行确认,最后排除并解决故障的原因。其中关于故障的应对政策,请参考说明书的“故障显示、原因及对策”
(2)故障发生后变频器电源未被切断时,首先通过操作器确认发生了什么故障,再排除故障的原因,最后再进行故障复位。
(3)故障复位,发生故障时,必须在排除故障原因后重新起动变频器,再次启动变频器时,请按下述的任一方法使故障得以复位。
a)排除故障原因后,请按操作器上的RESET并重新启动变频器。
b)通过多功能接点端子,使故障复位信号变为ON。
注意:如果已经输入了运行指令,则故障复位信号将被忽视,请务必在断开运行指令之后再进行故障复位。

网友A:
言之有理,学习之···

网友B:
这个东东---国产变频器就有个好处,切断进线电源了--也会记录故障的,比如森兰就有这个功能

楼主:
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这个东东---国产变频器就有个好处,切断进线电源了--也会记录故障的,比如森兰就有这个功能 内容的回复:

这种情况一般是报主回路欠电压之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