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 Developer 编程fx2n ,GT Designer 3仿真总是显示通讯错误

楼主(2012-11-02):
三菱GX Developer 编程fx2n ,用GT Designer 3仿真总是显示通讯错误怎么设置啊

怎么解决啊?????急!!!!!!!!!!!!!!!!!!!!!!!!!!!!!!!1

网友A:
      错误提示是什么信息呀,截个图出来看看吧, 仿真端口是不是被占用啦 ?

网友B:
GT Designer 3是触摸屏编辑软件,不是仿真,GT Simulator3才是仿真用,如果是用GT Simulator3仿真出现通信错误应该是通信口设置不一致导致,另外注意仿真之前必须先启动 GX Developer 梯形图逻辑测试。

网友C:
2楼已经说得很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