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步进驱动器能否用同一个开关电源

楼主(2012-11-02):
请问三菱的FX1S-30MT-D(24VDC的),能否和步进驱动器使用同一个开关电源,开关电源上有两组24VDC输出和一组5VDC输出。

说明下:步进驱动器是小扭矩小功率运行,白山的56两相驱动器,24VDC的。

如果可以,那再问一个,是分别各用一组24VDC输出,还是可以共用同一组24VDC输出。

另外在问一个,PLC的外接NPN光电开光,可否与PLC同使用一个开关电源的24VDC输出?

就像下面这样

网友A:
开关电源功率够大是可以的

网友B:
开关电源功率够大的话没什么问题,至于是分别各用一组24VDC还是公用的话  就无所谓了!

网友C:
像楼上所说,可以使用。

网友D:
这样用要单独加各路的断路器,否则没有保护。

网友E:
从图上看是可以的,可以使用。。。

网友F:
可以使用的,功率够大就OK 。。光电开关可以跟PLC一起供电。

网友G:
还是建议分开的好

现在这开关电源质量都不咋地

网友H:
一般来说,重负载和轻负载应该由不同的电源提供,这样安全、可靠。

网友I:
如果能分开还是尽量分开,而且还需要做些保护。

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功率够大的话没什么问题,至于是分别各用一组24VDC还是公用的话  就无所谓了!

网友J:
每个支路都加个熔断器就可以了

网友K:
可以使用同一电源,负载并不大嘛。

网友L:
开关电源功率够大的话没什么问题

网友M(2012-12-12):
开关电源200w以上没问题

网友N:
没有这样接过线,不清楚行不行,但是PLC说明书的说明是外部24V电源端与内部电源24V端是断开的,

网友O:
开关电源24v的负极可以与plc连,但正极最好不连

网友P:
引用 网友I:
如果能分开还是尽量分开,而且还需要做些保护。

网友Q(2014-08-25):
最好不要,我最近就因为这样PLC,触摸屏都坏了,还不知道什么原因, 后来知道是步进电机在运动过程中受阻导致的,还有就是开关电源质量太差了。

网友R:
开关电源功率够大就行 看你的图 应该没问题

网友S:
分开的好些,以前遇到过PLC和交换机用一个电源,交换机这边短路后PLC也烧了,设备都停了,我们就是去负责改线路的

你这个图最多引起电源保护停电,这样PLC也会停机,看你控制方面要求如何把

网友T(2014-10-07):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功率够大的话没什么问题,至于是分别各用一组24...

网友U(2017-10-27):
安全點還是分開的好

各別追加NFB

維修或更換也簡單

网友V:
为了下一个资料也是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