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62K的屏怎么和AB的Logix5000 PLC进行通信呢 怎么组态呢

楼主(2012-11-02):
7062K的屏怎么和AB的Logix5000 PLC 进行数据交换 ,怎么组态配置啊,有人用过么

网友A:
详情可咨询昆仑通态官方客户热线400-610-7062

网友B:
也真能匹配,这么高级的PLC就配昆仑通态,哎,这年头。

有需要可随时联系我,关于组态调试,我们可以协助您操作。proface代理,小王,qq631201168,手机18930316047

网友C:
对:gh_3424关于也真能匹配,这么高级的PLC就配昆仑通态,哎,这年头。有需要可随时联系我,关于组态调试,我们可以协助您操作。proface代理,小王,qq631201168,手机18930316047内容的回复:鄙视打广告的!然后貌似proface压根无法通讯!谢谢!

网友C:
下载最新全双工的通讯驱动试试!电缆最好使用原装电缆!应该可以!

网友C:
 查看AB_PLC机器槽架上的CPU模块显示的IP地址一般PLC的IP地址为为10.0.0.1笔记本上的IP最后一位设置需要变化。 2 子网掩码设为255.2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