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分求助]:这两个马达接地线可以同时接到外壳上吗?

楼主(2012-11-02):
这两个马达接地线可以同时接到外壳上吗?这样的线路好像有问题啊!

大家说道说道呢.

网友A:
只要是设备地线,都必须单独跟供电地线连接在一起。

网友B:
M1可以直接接地,M2如果要接地,最好和M1的地分开,单独另外接地。没有特殊要求的话,M2最好不要接地,它是通过变压器隔离供电的。你应检测一下M1和M2的安装架电阻是不是直通的,如果直通的话,可以分开接地!

网友C:
零与地接到一起是不对的, 要单独接地

网友D:
支持上门的,零线接地虽然是防止人为触电,但是过度的损耗容易对元器件造成破坏,最好接地的地方是,M1接机柜,M2可不用接

网友E:
这样接绝对是不行的  比较危险, 对设备的损耗很大,时间长了就有设备元器件给烧掉  零线跟地线必须单独接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零与地接到一起是不对的, 要单独接地

。。。。。。。。。。。。。。

网友G:
N是零线吧,如果是零线是不能接机壳的。接机壳的线应该是E标识

网友H:
这个图是个示意图吧?m1可就外壳,m2不可。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图是个示意图吧?m1可就外壳,m2不可。

整个机架是金属结构的话,那M2要是漏电了怎么办呢?

人摸到外壳要被电的哇.

网友J:
这样是非常危险的........

网友K:
保护接地分两种,一种是接零,一种是接地!!两种绝不能同时接!!你的电源系统中有中性线,我建议你这两台电机都用接地保护!!

网友L:
樓主的電路圖很有意思,我們一個一個說吧!

1、設備外殼是三相四線制的設備接零,在零線N進入設備的入口接零,這是對的。但是如果採取獨立接地更合適!

2、我們先不考慮接零是否合適的問題,至少從原理上不能算錯。第二個要考慮的是漏電開關的位置。漏電開關的出線火線和零線的電流應該相等,如果不等,那麼漏電開關就要跳。根據這個原理M1地線如果接設備外殼,如果接地線有電流,因為零線在漏電開關前,漏電開關的火線電流和經過漏電開關的零線電流就不等了,漏電開關跳。但是M2因為經過了隔離變壓器,電源回路並不在漏電開關的電源回路內。M2外殼如果接設備外殼,發生漏電,也不會使漏電開關跳。因為M2通過隔離變壓器供電,本身就是一種保護,即使外殼有電觸及也不會有危險,所以M2不需要接地。所以M1接地與設備外殼相連有漏電保護和接零保護。。但是M2不需要接地。

网友M:
在变电房时,变压器低压输出端是Y型接法。公共端接出二路,一路用285到大地并引到车间作PE线用。另一路引到配电柜用零线用。楼主的M1接法是正确的,如果M2与M1装在同一钱架上,无型中M2也接地保护了。如果M2接系统地,当110V漏电时不会跳阀,此时变压器变成不隔离变压器。

网友N:
零线和地线不可以混接!不规范,就和YN-C TN-S系统一个道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大部分是在说M2不接地.

那么M2如果发生漏电怎么办呢?这个也是很危险的啊!

这种情况下,怎么做M2的漏电保护呢.

再者,如果M2是直接装在机架上的,这样安装反而要做好外壳的绝缘了吗?

烦请大家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L:
引用 网友O:
大部分是在说M2不接地.那么M2如果发生漏电怎么办呢?这个也是很危险的啊!这种情况下,怎么做M2的漏电保护呢.再者,如果M2是直接装在机架上的,这样安装反而要做好外壳的绝缘了吗?烦请大家帮忙,不胜感激.

M2採用了隔離變壓器,就不能接地也不需接地。我們人是站在大地上的,如果不用隔離變壓器,機器外殼如果沒有接地一旦漏電,那麼由於電源在變壓器側接地,人體如果接觸漏電機器等於電源直接加在人體之上。但是由於採取了隔離變壓器,電源任一側接觸和人體不能構成電流回路,也就沒有觸電危險。隔離本身也是一種安全保護措施。在許多情況下比接地更安全。這裡不能接地。但是如果M1不接機器外殼漏電保護就失去意義。

楼主:
引用 网友L:
回复内容:对:学习践行关于谢谢大家的回复. 大部分是在说M2不接地.那么M2如果发生漏电怎么办呢?这个也是很危险的啊!这种情况下,怎么做M2的漏电保护呢.再者,如果M2是直接装在机架上的,这样安装反而要做好外壳的绝缘了吗?烦请大家帮忙,不胜感激.内容的回复:M2採用了隔離變壓器,就不能接地也不需接地。我們人是站在大地上的,如果不用隔離變壓器,機器外殼如果沒有接地一旦漏電,那麼由於電源在變壓器側接地,人體如果接觸漏電機器等於電源直接加在人體之上。但是由於採取了隔離變壓器,電源任一側接觸和人體不能構成電流回路,也就沒有觸電危險。隔離本身也是一種安全保護措施。在許多情況下比接地更安全。這裡不能接地。但是如果M1不接機器外殼漏電保護就失去意義。

谢谢老师的回答.我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请教.

"由於採取了隔離變壓器,電源任一側接觸和人體不能構成電流回路,也就沒有觸電危險"

前面容易理解.但没有构成触电危险-----是否可以理解为穿着绝缘胶鞋,单手摸220V火线?

我觉得还是有危险的.如果一个手正好碰到M2外壳,另一个手碰到机器外壳,这个时候还是构成回路啦.(这里说的可能有点问题,不是"回路" 是大地是0电位,但M2外壳非0 电位,这个压差存在形成的 "电子的定向移动"---形成电流.)

这个情况现实中还是比较容易发生的.

我这么理解有没有错误啊.

网友P:
二台电机的外壳必须与设备外壳连接,必须直接接到N。

这就是TN-C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P:
二台电机的外壳必须与设备外壳连接,必须直接接到N。这就是TN-C系统。

谢谢李老师的回答.李老师可以详细解答下吗?

看了前面的回复,再看李老师的回复,有点纠结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Q:
网友L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对:网友O 大部分是在说M2不接地.那么M2如果发生漏电怎么办呢?这个也是很危险的啊!这种情况下,怎么做M2的漏电保护呢.再者,如果M2是直接装在机架上的,这样安装反而要做好外壳的绝缘了吗?烦请大家帮忙,不胜感激.内容的回复:M2採用了隔離變壓器,就不能接地也不需接地。我們人是站在大地上的,如果不用隔離變壓器,機器外殼如果沒有接地一旦漏電,那麼由於電源在變壓器側接地,人體如果接觸漏電機器等於電源直接加在人體之上。但是由於採取了隔離變壓器,電源任一側接觸和人體不能構成電流回路,也就沒有觸電危險。隔離本身也是一種安全保護措施。在許多情況下比接地更安全。這裡不能接地。但是如果M1不接機器外殼漏電保護就失去意義。谢谢老师的回答.我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请教."由於採取了隔離變壓器,電源任一側接觸和人體不能構成電流回路,也就沒有觸電危險"前面容易理解.但没有构成触电危险-----是否可以理解为穿着绝缘胶鞋,单手摸220V火线?我觉得还是有危险的.如果一个手正好碰到M2外壳,另一个手碰到机器外壳,这个时候还是构成回路啦.(这里说的可能有点问题,不是"回路" 是大地是0电位,但M2外壳非0 电位,这个压差存在形成的 "电子的定向移动"---形成电流.)这个情况现实中还是比较容易发生的. 我这么理解有没有错误啊.

實際如果人不穿絕緣鞋光腳站在大地上,隔離變壓器副邊一頭與M2外殼接觸人手接觸M2也沒有關系。這相當於等電位,但是因為人體沒有接觸變壓器副邊另外一端。人體本身並不承受電壓,這與M2接地不接地沒有關系。既然已經採用隔離措施為什麼還要接地呢。這個隻是從原理分析,做電工操作還是要穿絕緣鞋。因為環境並不都是理想環境,危險也不僅一處,所有保護都有可能失效。漏電開關就有可能失效。但是我一直都堅持。電氣問題,不是做政治題,隻要記住結論,而應該從基本原理分析,並真實了解實際情況。這樣才會不斷積累準確的知識。

网友R:
      第一台M1必须接地,原因漏电的话----电动机机壳带电,人摸到电动机机壳,220V通过人体--回到大地,而原来的N是接地的,然后就有电流通过人体,对人有危险!

      第二台M2是通过隔离变压器供电的,隔离变压器的次级不与大地相连,它的任意两线与大地之间没有电位差。人接触任意一条线都不会发生触电,这样就比较安全,所以不需要接地,原因即使发生机壳带电,人摸到机壳,也没有事,或许有人会说,假如线圈两端都碰机壳了,这时候隔离变压器本身就出问题了,也不会有电了,形成不了电流回路,对人体没有影响!

   切记的事情是---人体触电是,因为人体通过了电流,假如形成不了回路,就不担心触电,绝缘鞋的作用不就是如此吗?当然采用隔离变压器的作用,就是利用隔离变压器的这个特点,保护人身安全的!

杺!

网友:
保护接零就是将设备在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金属部分,用导线与系统进行直接相连的方式。采取保护接零方式,保证人身安全,防止发生触电事故。

1、保护接零,实际是扩大漏电故障;

2、原本的漏电流小,开关不跳闸,接零后漏电流变成短路电流;

3、依靠短路电流开关跳闸,切断电源,进行保护的!

楼主:
关于第二台M2所在的变压器贿赂,大部分人的意思是否可以这么理解:

采用了隔离变压器的线路,不会发生漏电事故?

我觉得还是有危险的.如果一个手正好碰到M2外壳,另一个手碰到机器外壳,这个时候还是构成回路啦.(这里说的可能有点问题,不是"回路" 是大地是0电位,但M2外壳非0 电位,这个压差存在形成的 "电子的定向移动"---形成电流.)-----  这个想法,哪里出了问题呢,老师们给我说说呀,谢谢.

网友R:
      M2电动机的电的流向是-----隔离变压器的二次线圈的头--电动机----流向二次线圈的尾----形成回路的,和大地没有形成回路的,所以摸到M2的外壳不形成回路!所以你摸到M2的外壳---然后又摸到机壳,也不形成回路!原因本来是隔离的!

网友S:
我只有说不能同意你这样做,漏电开关会跳闸

网友T:
引用 网友P:
二台电机的外壳必须与设备外壳连接,必须直接接到N。这就是TN-C系统。

这个 不对吧, 不要误导别人哦,  电机M2 不用接地。

M2 漏电,不会导致直接触电,但是可能导致间接触电。。对地电容形成回路。

  不过不推荐这样设计。
不知楼主出于仕么样的考虑。非要用隔离变压器给电机供电。。。。

有一种供电系统叫 不接地系统, 但目前最理想的 供电系统,还是 同时 接零,接地系统。。。。。。

网友L:
对这个问题有疑问的,请仔细研究一下我和走走的说法。不要总拿这是属于什么系统,理想状况,必须如何如何?

我的观点很明确:

1、M2接地不接地与漏电保护动作无关。

2、不是M2不会漏电,而是即使漏电也不会对人体造成任何伤害,哪怕你光脚站在地上。

3、M2既然采取隔离变压器,为什么还要接地呢?显示思路十分混乱,十分不专业!

我们不需要讨论电路的实际作用。这个题目实际很好,讨论的问题一个是漏电开关,一个是接地。因为有漏电开关,接零替代接地还真不能说什么!

网友P:
引用 网友Q:
网友P 的回复内容:二台电机的外壳必须与设备外壳连接,必须直接接到N。这就是TN-C系统。谢谢李老师的回答.李老师可以详细解答下吗?看了前面的回复,再看李老师的回复,有点纠结了.

任何用电设备的可导电外壳都必须接地(接零),包括特殊环境(如手术室)采用IT系统。目前,工业现场低压供电都采用TN系统,没有TT系统和IT系统,所以外壳应该接零。有人认为加了隔离变压器,没有触电危险,就不需接零。首先,变压器的目的主要是隔离还是变压?其次,那台电机与传动部分怎样连接,与设备外壳怎样做绝缘?

电气施工中重要一点:所有导体要做连接,然后与零线可靠连接,所谓等电位连接,保证人所能接触的导体都接零(PEN或PE)

网友U:
 我把图改动一下,图中的110V降压变压器的图原来是错的;

网友U:
1、这样上图中的M1、M2的外壳分别接E;

2、分别接E,就是说E到M1的外壳、E到M2的外壳不能有公用导线!

网友U:
3、如果与变压器距离远,N重复接地后分出E;

网友U:
4、如果考虑降压变压器的电器隔离作用,M2的外壳可以不接E!

网友V:
1.此供电系统为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如果两个马达接地线同时接到外壳上,原先设备外壳接了零线,即采用了保护接零,此时又采用保护接地,两种保护混用,当马达发生碰壳时,金属外壳会产生较高的电压,人若接零线就会发生触电危险

2.在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中,所有用电设备外壳都必须接零,而不能接地。应将两个马达接地线与大地断开,将其导线分别与零线连接,马达外壳由零线通过变压器中性线与大地连接,即重复接地,才能保护人身安全和马达不受损坏

网友U:
引用 网友V:

……如果两个马达接地线同时接到外壳上,原先设备外壳接了零线,……

1、图中M1、M2的图形符号中的三个接线端,分别是单相电机的绕组三个电源端;

2、图中M1、M2的图形符号中的三个接线端,不是电机的外壳!!!

网友V:
引用 网友W:
网友V 的回复内容:……如果两个马达接地线同时接到外壳上,原先设备外壳接了零线,……1、图中M1、M2的图形符号中的三个接线端,分别是单相电机的绕组三个电源端;2、图中M1、M2的图形符号中的三个接线端,不是电机的外壳!!!

两个马达接地线同时接到外壳上”是引用楼主的话。这是原理图,不是安装图,稍有电工基础知识的人都知道,怎么会认为M1、M2的图形符号是指电机的外壳呢?难道说“如果两个马达接地线同时接到外壳上,原先设备外壳接了零线”就是指M1、M2的图形符号是电机外壳吗?二者间有必然的联系吗?

网友X:
只要是设备地线,都必须单独跟供电地线连接在一起。 何在你电路图中两个电机的电压等级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V:
……难道说“如果两个马达接地线同时接到外壳上,原先设备外壳接了零线”就是指M1、M2的图形符号是电机外壳吗?二者间有必然的联系吗?

那你说的“原先设备外壳接了零线”,图上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U:
引用 网友V:……难道说“如果两个马达接地线同时接到外壳上,原先设备外壳接了零线”就是指M1、M2的图形符号是电机外壳吗?二者间有必然的联系吗?那你说的“原先设备外壳接了零线”,图上在哪里?

1、这里我表达的有点不清楚.

题目上说的接的外壳:指的是

,电机外壳与设备的机架金属部分可靠导通,并且电源地线与机器外壳可靠连接. 可靠是指从电源地线接在机器外壳到 马达外壳之间的电阻符合标准范围.
2、示意图上的马达三根线为单相电机的接线,M1 M2的地线未在图中标注.

3、此变压器并不是考虑隔离才用变压器的,中间还有省略部分。是为了考虑机器出口的需要,里面有块控制电路板。不能是出口到哪个国家,这里的110V马达不变。改变的是变压器部分。

4、在M2不接的情况下,如果饶组碰到外壳(外壳良好导通),此时人如果碰到外壳(分人与大地绝缘和大地良好连接了),这两种情况下人都没安全问题吗?(考虑把110V如果放大到440V呢

网友V:
引用 网友W:
网友V 的回复内容:……难道说“如果两个马达接地线同时接到外壳上,原先设备外壳接了零线”就是指M1、M2的图形符号是电机外壳吗?二者间有必然的联系吗?那你说的“原先设备外壳接了零线”,图上在哪里?

楼主的图上不是画得很清楚吗,他没具体画出是哪台电机的外壳,应理解为图中所说“设备外壳”为统称!!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分数不多,100分已经分给各位朋友了.谢谢大家.

网友U:
引用 楼主:

……

4、在M2不接的情况下,如果饶组碰到外壳(外壳良好导通),此时人如果碰到外壳(分人与大地绝缘和大地良好连接了),这两种情况下人都没安全问题吗?(考虑把110V如果放大到440V呢)

1、由于变压器的隔离作用,M2饶组单端碰到外壳没有安全问题;

2、如果电压高,把M2外壳接地E,M2的接地保护原理为保护接地

3、与M1接地不同,M1外壳接地保护原理属于保护接零

网友Y:
引用 网友P:
二台电机的外壳必须与设备外壳连接,必须直接接到N。这就是TN-C系统。

支持!

楼主的原理图有一个原则性的错误。隔离变压器初级有短路保护而次级没保护难道准备让次级烧毁再断初级熔丝。岂不更危险。此时就更需要M2外壳连接PEN,保持M2外壳零电位!以及初级烧毁后漏电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Y:
引用 网友P: 二台电机的外壳必须与设备外壳连接,必须直接接到N。这就是TN-C系统。 支持!楼主的原理图有一个原则性的错误。隔离变压器初级有短路保护而次级没保护难道准备让次级烧毁再断初级熔丝。岂不更危险。此时就更需要M2外壳连接PEN,保持M2外壳零电位!以及初级烧毁后漏电保护!

这个图是示意图呢,实际电路中是有保险丝的.

问题关键在于   零地共用一根线的时候,这个M2(与M1都装在设备上,M2 外壳 M1 外壳  设备本体都良好连通)

接地到底是要做还是不要做??

网友U:
引用 楼主:

……M2 外壳 M1 外壳  设备本体都良好连通)接地到底是要做还是不要做??

1、M2的电源与M1的电源由于隔离变压器的存在,已经不是一个电源,而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电源;

2、M1的电源是接地电网,外壳接地E属于保护接零,一旦漏电时,零-火短路保护;

3、M2的电源是不接地电源,外壳接地E属于保护接低,一旦漏电时,接地E保证外壳漏电电压在安全范围内,即保护接地;
4、不能因为“M2 外壳 M1 外壳  设备本体都良好连通”,将M2接地E给省掉!

5、由于M2电源通过变压器与工频电源隔离,属于不接地电源,可以不接地E;

6、由于M2电源通过变压器与工频电源隔离,属于不接地电源,可以不接地E。如果对变压器的隔离作用觉得还是不可靠,就接地E;

网友Y: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是示意图呢,实际电路中是有保险丝的.问题关键在于零地共用一根线的时候,这个M2(与M1都装在设备上,M2 外壳 M1 外壳  设备本体都良好连通)接地到底是要做还是不要做??

因为M1、M2已经有设备本体良好连接可认为已成一体,当然设备本体已有与PEN良好连接,可偷懒不接!但要根据安规要求,设备内部应有PEN接零排,为了明显的接零保护,还有设备外壳不容许串联式接零,必须要将M1、M2两电机接地端分开并列接于PEN接零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