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编程软件的注释问题

楼主(2012-11-02):
我第一次用西门子的PLC,以前都是用日本的欧姆龙,三菱一类的。我现在用V4.0 STEP 7 MicroWIN SP6这个软件编程,不知道注释怎么加上。这个软件能像欧姆龙那样在每个点上显示注释吗?

网友A:
每个点上显示注释,请使用符号表,然后给符合表中触点或变量添加注释。

网友B:
变量表中定义了变量,你选“查看”——勾选“符号寻址”变量上就会显示变量名称。

楼主:
对:yuanle关于
每个点上显示注释,请使用符号表,然后给符合表中触点或变量添加注释。
内容的回复:
谢谢,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