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形转子三项异步电机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2-11-02):
锥形转子电机的工作原理

当电机通电后,定子铁芯产生轴向磁拉力使转子轴向移动并压缩弹簧,从而使风扇制动轮上的制动环与制动座脱离,转子随即旋转。当电机断电后,轴向磁拉力随即消失,在压力弹簧的作用下转子带动风扇制动轮一起复位,使制动环与制动面接触,产生摩擦力矩,迫使电机停转。

楼主:
一.产品概述
        ZD系列电动机是一种不附加任何电磁设备自行制动的电动机,具有结构紧凑体积小,重量轻等优点。设计和制造均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要求,2000年8月通过ISO9001国际质量认证。
各部零件均经精密加工和检验,制动部分保证在满载情况下迅速刹住,停止转动,并能频繁的起动和运转。
本系列电动机适用于快速制动与需要频繁制动的场合,加电动葫芦,电动小车及大车运行机构,仓库自动化及军训打靶设施等。

二.结构
本系列电动机为自冷式,前端盖有连接法兰。
定子:定子铁心嵌完线以后,漆浸前进行冲击耐压试验一分钟,经浸漆烘干后成为一个完整体,绕组及绝缘具有良好的电气、机械、防潮性能及热稳定性。
电动机的绝缘等级B级。
转子:采用热套工艺将铸铝转子固定在轴上,转子经校正平衡,运转平稳,振动小。
风扇制动轮及风扇罩:除0.2~0.8KW电机风扇制动轮采用铸铁件和铸铝件两种材料外,其它品种电机均采用ZL203(GB1173-84)铝合金制成,并配有石棉橡胶制动环。风扇罩由08F钢板拉伸后冲孔制成,风路畅通,外形美观,刚性好。

三.制动原理
     在电源接通时,转子轴向磁拉力克服弹簧力推开制动轮,电机旋转。切断电源、转子在弹簧力的作用下复位,制动环对电机制动而停止运行。

网友A:
此电机如果用变频的话  效果如何呢     据说也完全可以   不知道谁有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