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PN型光电式感丝器,接上+24v,0V不接,为什么信号线与+24V

楼主(2012-11-02):
关于NPN型光电式感丝器,接上+24v,0V不接,为什么信号线与+24V之间有3V电压,0V与+24v见也有3V电压?谁有这方面传感器内部电路图?

网友A:
不是有三根线吗?你接了两根,+24V电源是不是与PLC的COM共用的,可能是通过PLC形成回路了吧

楼主:
不是PLC,随便拿一个开关电源这么接个+24V,测量一下电压,就是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