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的五芯电缆能承受多大的电流,负载能多大?

楼主(2012-11-02):
200平方毫米的五芯电缆能承受多大的电流,负载能多大?

网友A:
你确认你的电缆是200平方毫米?标准里面是185上去就到240了,然后没有5芯都是200的,你哪来的电缆?

楼主:
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你确认你的电缆是200平方毫米?标准里面是185上去就到240了,然后没有5芯都是200的,你哪来的电缆?内容的回复:

谢谢提示,对对240的。

网友B:
可能是定制的吧,现在电缆定制也不是不可能!

网友C:
这个问题本身就有一大堆问题

网友D:
铜的还是铝的。。。哪有200的规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