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机是否能用变频器来提速

楼主(2012-11-02):
三相异步电机是否能用变频器来提速
有一台设备想要提速,三相异步电机参数:功率3KW,AC380V,960r/min,50Hz;请问是否能用7.5KW的施奈德HTV28系列变频器来提高速度?如何实施?

1、如果是提速,不是调速,用机械传动的方式调速好,电机更安全;

2、如果要调速,可以用机械传动的方式,先把电机的速度降下来,在用变频器调速,这样电机的频率保证在额定频率下运行;

3、如果超额定频率运行,其缺点是恒功率负载才行,否则负载提速后,负载功率增大,转矩增大电机面临烧毁!

网友A:
因为不知道你需要提高到多少速度,所以不敢下结论,不过有如下建议供参考:

1、你说的第一条,机械提速,应该是电动机更不安全,原因减速比减少了,对电动机的输出转矩要求就更大了,所以需要的电动机轴功率更高!不换大功率的电动机可能解决不了问题了,也就是无法运行,原因--就是电动机会过电流;

2第二条呢,搞不清楚你弄啥呢,机械传动的方式--改不了电动机的速度,只能改变最终的负载的速度;

3、超速运行,假如本身电动机所带的负载很轻(就是大马拉小车),可以适当提高电动机速度的。曾经在现场把7.5kw电动机提速到70HZ运行了几个月,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