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LC的交流电机变频调速系统

楼主(2012-11-02):
求助!本人现在需要基于PLC的交流电机变频调速系统的电路设计图!和PLC的控制梯形图!请知道的前辈帮忙!不胜感激!只有梯形图也可以!谢谢!

网友A:
做毕业设计的吧,别那么懒,自己好好学习下,对你有好处的!

网友B:
哈哈!走走师傅学精了···

这回我只给思路不给程序····

网友C:
我也想学啊>>>>>>

网友A:
     我可以给你个思路,PLC控制变频器调速系统需要的东东:变频器的输入口--手自动接一个启动停止口,这信号来自PLC的开关量信号,然后变频器给PLC一个准备信号和一个运行信号和故障信号;,然后PLC给个模拟量输出信号(4-20mA)的信号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口,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口给一个或者2个信号来显示电流或者转速;你确定了啥PLC和变频器后,先自己想想,弄出初步方案出来,不懂再来问吧

楼主:
嗯嗯!非常感谢老师!

网友D:
不懂的话也可以看看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那里可以找到视频啊!前辈!

网友F:
图纸---你找个变频器的说明书,就OK了。程序自己想辙

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毕业设计的吧,别那么懒,自己好好学习下,对你有好处的!

网友G:
是的;如果做毕业设计的话;自己多查点资料;现在网上的资料也多;

大家可以给你思路;但自己还是多心点,对个人有好外;

毕竟这是你大学最后一个作业啊!!!用心做吧,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做作业了啊!!!

网友H:
交流电机变频调速系统 网上很多 百度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交流电机变频调速系统 网上很多 百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