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宝数控等离子切割机引弧故障

楼主(2012-11-02):
公司一台海宝数控等离子切割机,在自动运行中(切割不锈钢圆板,每割一块,提枪收弧,找下一个点,引弧割下一块),现经常割完一块圆板后,再次引弧失败(CNC显示等待引弧完成),枪自动提起后无任何动作。

在线等高人帮忙

网友A:
估计是枪有问题了。拆开看看里边的开关触头和线是否接触良好。有无断线虚接状况

网友B:
可能海宝的系统有问题。一般来说海宝的系统比斯达特的要好。

楼主(2013-05-17):
已解决。。。花1000多大洋换了个起弧电磁阀。。。不灵了,

网友C(2017-09-20):
海宝电路板维修,斩波器维修13207316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