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与台达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12-11-02):
信捷PLC XC3-24 与台达变频器m系列 通过RTU通讯不上 地址 数据格式是对的 波特率我设11920  同时和易能变频器就可以通讯的

网友A:
地址 数据格式是对的

得对应着PLC手册和变频器手册上的介绍来。

网友B:
台达默认是MODBUS ASCII协议,请确认通讯协议。

网友C:
信捷PLC与变频器通讯无外乎四个步骤,第一就是接线,很简单的两根线,第二就是设置PLC与变频器的通讯参数相同(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等),第三就是在PLC里面写通讯程序,第四就是设置变频器的参数。您只要严格按照此四步骤进行一般不会有问题的。还有就是上面楼主所说的必须要此变频器支持MODBUS-RTU的通讯协议。

网友D(2013-11-21):
都按照说明做了  换了plc  就不行了  通讯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