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模块没输出

楼主(2012-11-02):
三菱Q系列PLC下载程序后,监视程序输出线圈有输出,但是PLC输出模块没LED输出指示灯显示,到底是什么原因,求高手帮帮忙。真心感谢,加急

网友A:
楼主你好!该不会是程序里面的输出点跟输出模块的输出点地址不对应吧。。。。。。。。

网友B:
用外用表量对应输出点是否动作,可能指示灯坏了

网友C:
首先同意1楼的说法,其次是不是输出模块没有接电源啊????

网友D:
I/O表设置对了吗?程序输出点是否与物理输出点对应

网友E:
检查外部辅助电源正常吗,还有Q点输出与模块上的点对应吗,实在不行的话,就换个备用Q点

杺!

网友:
终上所述,楼主可以采纳1-----5楼的答案,去一一排查,最终答案可的

楼主:
难道Q系列I/O模块还要另接电源,那电源模块不可以给他们供电吗?

楼主:
对:广州@阿君—王者之师关于楼主你好!该不会是程序里面的输出点跟输出模块的输出点地址不对应吧。。。。。。。。 内容的回复:

你好,可以加我QQ吗?方便有些问题可以问问大侠,谢谢  我的QQ51764043

   我也不怎么回事,电源模块我已经上电,按理说我I/O模块只要是又输出的话应该就有LED输出显示啊,难道真是我物理地址不对吗? 请问怎么看才知道我物理地址不对,我就分别插了I/O各一个16点的输入输出模块?

网友F:
检查外部辅助电源正常吗,还有Q点输出与模块上的点对应吗,实在不行的话,就换个备用Q点

楼主:
我刚弄的模块  不是很懂  我感觉我们公司的PLC输出模块没外界电源啊

楼主:
我想我不管接负载,我输出模块内部电路应该会有反应才对啊,难道不是这样吗??  模块都是全新的,这点不用大家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