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电抗器和DC电抗器的连接

楼主(2012-11-02):
    为了抑制电流急升和抑制高次谐波,请您使用AC电抗器和DC电抗器,因为它不但抑制了高次谐波,同时也改善了变频器输入侧的功率因素。以下四点就算是常识吧,希望能给刚入行的变频朋友一些参考。

    1)记住,AC电抗器和DC电抗器是可以同时使用的。

    2)当同一电源系统连有直流电机驱动器等可控硅变换器时,不论电源状况如何,必须安装AC电抗器。

    3)AC电抗器是不能连接在变频器的输出侧的。

    4)连接DC电抗器时,务必拆下变频器的+1和+2端子间的短接片。否则请不要拆下该短接片!

当有以下情况时,请将AC电抗器或DC电抗器连接在变频器的输入侧。

    a)需要抑制高次谐波电流或改善电源侧的功率因素时

    b)需要切换相电容器时

    c)将变频器连接到大容量电源变压器以上时(600KVA以上)

网友A:
一般这个选择可以参照说明书来选择是否需要配置电抗器,有些品牌是内置直流电抗器的,外接的AC电抗器--根据控制器到电动机的长度来选配!

网友B(2014-10-24):
民恩电气根据配置电抗器的经验认为,一般情况大功率的变频器都是可以选配交流输入出电抗器和直流平波电抗器。具体参数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