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电感或纯电容电路无功功率到底是啥?

楼主(2012-11-02):
RT

(A)单位时间内所储存的电能

(B)电路瞬时功率的最大值

(C)电流单位时间内所做的功

(D)单位时间内与电源交换的有功电能

到底选啥呢?

网友A:
      应该是A,原因无功就是电感产生的无功,电容是补偿无功的,有功是电阻产生的!

楼主:
单位时间内,电容电感存储放电一个周期,单位时间所存储的能量会不会为0?继续寻求解答

网友B:
好高深的问题啊,我来选的话会选D

网友C:
B

电流乘以电压就是功率啦。

有效值乘有效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单位时间内,电容电感存储放电一个周期,单位时间所存储的能量会不会为0?继续寻求解答

1、纯电感或纯电容电路,平均功率为零,因为一会儿储存能量,一会儿又把储存的能量还回电源;

2、就好像你在银行里,一会儿取了100元,一会儿又存了100元;

3、电感、电容在银行里,一个取了100元,另一个恰好存了100元,最后就变成电感、电容之间不断地交换100元,银行省得办公,与它们两没有关系了!

网友D:
4、那么电感与电容之间不断地交换100元,也可以是200元、也可以是300元、……;

5、电感、电容的功率就是它们与电源之间交换能量的大小,可以是100焦耳/秒、200焦耳/秒、300焦耳/秒、……;

6、但是电感、电容的功率不是自己消耗了100焦耳/秒、200焦耳/秒、300焦耳/秒、……电能,而是与电源之间交换的能量,所以用无功功率表示,单位用乏,100乏、200乏、300乏…,不能说成是100瓦、200瓦、300瓦…;

网友D:
7、

(A)单位时间内所储存的电能

(B)电路瞬时功率的最大值

(C)电流单位时间内所做的功

(D)单位时间内与电源交换的有功电能

到底选啥呢?

应该是“单位时间内与电源交换的电能”;

8、“(D)单位时间内与电源交换的有功电能”中的“有功”两字要去掉;

网友E:
这个问题首先要区分在直流电路还是在交流电路中的纯电容或纯电感。

在直流电路中答案应是(A)

在交流电路中答案是:单位时间内与电源交换的电能

楼主:
呵呵...这题是高级电工的一道原题,答案是B;以为我感觉不太对,百度一下,吓了一跳,答案A、B、D都有!

但我认为答案应该是楼上说得单位时间内与电源交换的电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在直流电路中答案应是(A)……

1、主楼的问题是“纯电感或纯电容电路无功功率到底是啥?”

2、直流电路没有无功功率的问题,只有交流电路才有无功功率的问题,所以“答案应是(A)”的说法是错误的;

3、直流电路,电容充电、电感充磁是吸收利用了电能,放电时,把储存的电能消耗在电路电阻上,与电源没有交换的过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在直流电路中答案应是(A)……1、主楼的问题是“纯电感或纯电容电路无功功率到底是啥?”2、直流电路没有无功功率的问题,只有交流电路才有无功功率的问题,所以“答案应是(A)”的说法是错误的;3、直流电路,电容充电、电感充磁是吸收利用了电能,放电时,把储存的电能消耗在电路电阻上,与电源没有交换的过程!

是的我没有完全理解原题目,但我是说:在直流电路……,在交流电路……。不能说是错的吧?

3、直流电路,电容充电、电感充磁是吸收利用了电能,放电时,把储存的电能消耗在电路电阻上,与电源没有交换的过程!

刘老师也没完全理解题目吧?题中是讲纯电感纯电容,那来的电阻?纯电容接在直流电源上如何放电?

楼主的问题看似简单,确实值得讨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3、直流电路,电容充电、电感充磁是吸收利用了电能,放电时,把储存的电能消耗在电路电阻上,与电源没有交换的过程!……

1、如果考虑瞬态过程,瞬态过程是一个交流电过程!

2、直流电是稳态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1、如果考虑瞬态过程,瞬态过程是一个交流电过程!

交流电的特征是大小、方向都变化,直流电路中的瞬态过程只是大小变化,因此不能称为交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