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负载转矩是因,速度是果”“速度是因,电磁转矩是果

楼主(2012-11-03):
1、所有电机,电机速度决定电磁转矩的大小,负载转矩又决定了电机的速度;

2、所有电机的机械特性曲线,都是水平向下的曲线,说明电机速度下降,电机电磁转矩增大;

3、机械特性曲线越是接近水平,只要速度的微小下降,就能获得电磁转矩的很大增加,叫电机机械硬特性,反之为为软特性;

4、电机的机械特性,是电机设计师设计制造出来的,是电机本身结构原理的体现,不是谁能控制出来的;

5、伏在增大时,总是叫电机速度变慢,而速度变慢,电机电磁转矩增大,所以负载增大,电磁转矩也跟着增大,电机电磁转矩总能跟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与之平衡运动;

6、这就是电力拖动的基本原理,电力拖动的电磁力矩是跟随负载自动变化的,不需要人为控制!不用操心负载变化时电磁转矩怎么变化?

1、如果你的系统,根据负载的需要,选用了合适的电机,拖动就没有问题;

2、如果你的系统,电机不能适应负载的需要,那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只有换电机,或改变负载大小;

3、所以,拖动系统关键是负载与动力是否匹配,不匹配,不是控制出了问题!

4、所以,拖动系统关键是负载与动力是否匹配,不匹配,不是控制出了问题,在控制上找故障是没有结果的;

1、为什么说“所有电机,电机速度决定电磁转矩的大小”?

1)异步电机转子速度决定转差,转差决定转子转矩电流的大小;

2)直流电机电枢速度决定反电势大小,电源电压一定,反电势大小不同,电枢转矩电流大小不同;

2、同步交流电机,转子磁场与定子旋转磁场虽然是速度相同,但是也同样存在相对位置的相位大小不同的变化;

3、同步交流电机,转子磁极与定子磁极的轴线的夹角叫做“功角”,“功角”大小不同电磁转矩不同,负载大小不同,“功角”大小不同;

4、所以同步电机是,“功角是因,电磁转矩是果”,而“负载转矩是因,功角是果”,也符合主楼观点;

5、功角就好像转子磁极与定子磁极之间的一个连接弹簧,当负载增大时,转子转速变慢弹簧就拉长,弹簧拉长弹力(电磁力)就增大,所以负载增大,电磁转矩跟随增大;

1、当我们给交流调速拖动系统选电机重要,还是选具有转矩控制功能的变频器好?

2、当然是根据负载的需要选合适的电机,而不是选什么直接转矩控制还是矢量控制的变频器!

3、转矩来源于电机,用控制电机运行参数的方法控制电机的电磁转矩,是对电机的一种有害操作;

4、例如增大或减小电机的电压,当工作电压偏离电机额定电压时,都是有害的;

5、只有电机在其设计的参数内运行,电磁转矩能跟随负载自动变化拖动负载运行才是正确的!

1、 负载的需要,不能超出电机的能力范围;

2、要满足负载的需要,需要能满足负载的电机;

3、控制器的作用,就是根据负载的需要充分调动好电机的作用和能力;

1、“负载转矩是因,速度是果”,“速度是因,电磁转矩是果”;

2、前者是牛顿动力学原理,后者是电磁理论电机学原理;

3、这样就有:“负载转矩是因,电磁转矩是果”;

4、任凭负载变化,电机都能自动产生相应的电磁转矩与之平衡拖动其运动!

5、无需控制电机转矩,电机转矩无需控制,否则是你用错了电机,而不是控制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