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信猫发送常见问题

楼主(2012-11-03):
Q: 每条短信最多可以发送多少个字?
  A:每条短信最长可以写纯英文160个字母;或70个汉字(包括空格、标点)。如果中英文混用,每个英文字母按汉字计算。

  Q: 短信猫无法正常运行时应该怎么办?
  A: 如果短信无法正常运行首先要考虑设备里的SIM卡是否有费用;其次就是看一下设备指示灯是什么状态,如果灯长亮,可以换张卡试一下,或换台电脑试试;再次,看一下当时工作环境的信号如何,如果信号不够强,可以换个环境试下;最后,如果以上办法都不行,那需跟供应商联系,最好可以让厂家技术给远程看一下,以便某个环节操作不当引起以上问题!

  Q: 正式用户和试用用户有何区别?
  A:试用 用户发出的短信内容是我们的广告信息;正式用户发出的短信内容就没有我们的广告

  Q: 将用excel编制的短信一起发出去,为什么出错?
  A:为了保证导入内容的正确性,我们对excel文件格式作了限定(即:要包含“短信记录”的表,并且表中必须包含“手机号”和“短信内容”两个字段)。建议您先从短信记录里导出一个excel文件,然后依此格式填写内容。

  Q: 为什么我发出去的短消息内容,指定手机收不到?
  A:
  1、一般来讲,如果软件界面上,左边的窗口出现了发送OK,就是短消息从软件,到MODEM,到交换机处理中心就是正确的处理了。这时候,发送的消息在缓冲池内排队,然后就是一条一条的通过基站下行功放发送到用户手机上了。因为话音和短信的处理方式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排队阻塞和繁忙的时候,短消息就会收不到。
2、有一种情况就是,在地方基站进行交割或者闭站的时候,这时候,话音和短信都会收不到。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要等到基站完成更换就好了。不过这种情况,一般交割时间不会很长,短则几十分钟,长则几个小时或者更长。
  3、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当地的移动和联通限制了网络的流量和时间,或者限制了SIM卡,或者UM卡的使用范围。这一点,请大家特别注意。 其实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这种原因所引起的。因为各地的移动公司和联通公司的销售政策不一样,那么在计费和结算上就很不相同。 例如,本来是2000元的费用,可以用一个月,但是如果联通卡发到移动卡,那么移动会自动结算费用,从而在联通卡上扣钱,这样就用多少,扣多少,很可能用不了30天了。

  Q: 我为什么会收到很多相同信息?收费吗?会不会多收钱?
  A:这是由于当地的无线网络状况不稳定造成的。当地短信中心的短信网关收不到您的手机接收信息后的自动回复的确认信号,所以才会不停的向您发送同一内容的信息。如果您对同一信息只提交过一次,最终只会计一次的费用。

  Q: 为什么我使用你们的软件会出现界面显示不全的情况?
  A: 为了版面的设计美观,我们的软件界面不能最大化。有些朋友使用时,发现无法看见软件的完整界面,即某些按钮根本就看不见。(具体表现为界面按钮、文字大小比例失调,很难看)。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您的计算机显示设置不是标准的 Windows 设置, 我们为了让软件可以在所有的 Windows 系统中以统一的界面效果运行,在设计时, 我们假定用户系统的设置是标准的(实际上,90%的用户是这样的)。如果您的系统设置不是标准的,请做下列修改:
  “开始”菜单——>“控制面板”——>“显示”(打开显示器的属性)
  ——>在“显示属性”上点击“设置”标签——>点击“高级”
  ——>在打开的窗口中找到“常规”——>“字体大小”选为“小字体”/(windowsXP系统下则将“DPI设置”选为“正常尺寸”)。
  ——>确定后,重启计算机
  经过这样的设置后就可以正常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