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 与inverter的 通讯

楼主(2012-11-03):
那位大虾能点拨一下, 松下PLC与松下VF100 变频器的通讯 可以在线改频率程序怎么写?波峰换每次调波峰高度 都要去动INV能否 通讯后直接点HMI改频率,谢谢!

网友A:
这个得参考变频器的手册的通讯部分。

波峰焊,一般都配有一台工控机的。。。直接在工控机上修改。

楼主:
谢谢你,能具体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