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380V变频器问题在什么时候会烧坏

楼主(2012-11-03):
Normal
7.8 磅
false
false
false
MicrosoftInternetExplorer4
江湖走走--原创军团

网友A:
里面随便一个元件问题,都会引起变频器损坏,当然为啥会这样,因为制造的厂家随便买了个东东装上去,虽然厂家不承认,但是事实就是那样的!至于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