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抖动但不转

楼主(2012-11-03):
新手学习中,麻烦高手们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电机型号:DM5676C     驱动器型号:DMD403

接线如图:

程序:

LDP M0

PLSY K3000 K1000 Y0

强制M0接通后,电机抖动一会就没反应了,是不是接线接错了,细分设定的是5,1000个脉冲一圈,电流设定3.5A,空载,但就是不转

网友A:
抖动一会应该是驱动器接收到脉冲了,看下你马达是几线的,查找说明书看接线有没有错,还要是PLC发脉冲给驱动器中间是不是要加个电阻吧  看下说明书 这个好像也有介绍。我也是菜鸟 这只是我的查错思路,多试几下问题肯定能解决,希望帮到楼主!!

网友B:
5V不需要接电阻了,估计是线的问题,细分和电流再调一下,感觉电流大了,

网友C:
调换电机两根线A+、A-或B+、B-就行了

网友D:
呵呵,楼主应该发现了吧,LDP M0应该是LD M0的

网友E(2021-04-25):
你驱动器的方向控制线没有接吧

网友F(2023-05-07):
pul给了脉冲,DIR没有给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