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上显示的电流为什么与变频器前装设的电流表显示的不一致?

楼主(2012-11-03):
电机运行正常,变送器也无故障,变频器上显示的电流为什么与变频器前装设的电流表显示的不一致?而且变频器上显示器的电流比变频器前装设的电流表显示的电流大,请高手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楼主你好,个人想法,仅供参考

1、是不是电流表选择大了,这样显示就会偏小

2、你说变送器无故障,那会不会是零点有问题呢?

如4——20mA,4mA是0A吗?

网友B:
      一般变频器的整流单元均为二极管整流,二极管整流型变频器的输入侧电流为非正弦波,变频器输入电流含有较大的谐波,也就是非工频信号的含量较大,用互感器测量会造成较大的误差。

楼主:
对:今生缘关于楼主你好,个人想法,仅供参考1、是不是电流表选择大了,这样显示就会偏小2、你说变送器无故障,那会不会是零点有问题呢?如4——20mA,4mA是0A吗?内容的回复:

电流表选择不大,是指针式的,

网友C:
个人觉得由于测量原理不同相差一点是不足为怪的。

网友D:
变频器显示的是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但他的输出电压比较低,例如25hz运行,输出电压只有190V,如果输出电流为100A,那么功率相当于190*100,而输入侧的电压是标准的380V,而他的输入电流只需要50A,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功率就相同了。

网友B:
补充说明下,你想检测变频器驱动的电动机电流,可以有如下办法:

1、利用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口,设定该输出口的参数为检测电流信号,4-20mA的信号送到可以接受这个信号的电流表或PLC或DCS上显示!

2、假如变频器模拟量输出口不够了,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加电流互感器,也可以完成!需要送DCS或PLC的,加电流变送器!

楼主:
对:秦君关于个人觉得由于测量原理不同相差一点是不足为怪的。 内容的回复:

关键是相差大,变频器上显示是100A,电流表指示只有30A

楼主:
对:落寞纯关于变频器显示的是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但他的输出电压比较低,例如25hz运行,输出电压只有190V,如果输出电流为100A,那么功率相当于190*100,而输入侧的电压是标准的380V,而他的输入电流只需要50A,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功率就相同了。 内容的回复:

谢谢!有道理。

网友E:
  这种现象非常的正常,因为变频器面板显示的电流是输出电流。

  虽然变频器输入的功率和输出的功率一致,但变频器内部有电容补偿,输入端功率因数可达0.95以上,所以电流低,变频器输出端电机功率因数低,0.7左右,所以显示电流大,这就是接了变频器很省电的原因。

楼主:
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补充说明下,你想检测变频器驱动的电动机电流,可以有如下办法:1、利用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口,设定该输出口的参数为检测电流信号,4-20mA的信号送到可以接受这个信号的电流表或PLC或DCS上显示!2、假如变频器模拟量输出口不够了,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加电流互感器,也可以完成!需要送DCS或PLC的,加电流变送器!内容的回复: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现象非常的正常,因为变频器面板显示的电流是输出电流。  虽然变频器输入的功率和输出的功率一致,但变频器内部有电容补偿,输入端功率因数可达0.95以上,所以电流低,变频器输出端电机功率因数低,0.7左右,所以显示电流大,这就是接了变频器很省电的原因。

谢谢回复!解释没有道理。变频器内一般没有大容量电容。

楼主:
有谁知道变频器显示电流的实际检测方法?

网友G:
变频器显示电流是通过对U、W两相电流检测得出,测量元件一般为霍尔元件。5楼的回答在概念上是正确的,电流的数量关系基本正确,但是功率计算式不正确。变频器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除了计量上误差,一般也不一样。

网友H:
霍尔电流传感器是应用霍尔效应原理的新一代电流传感器,能在电隔离条件下测量直流、交流、脉动以及各种不规则波形的电流。由于闭环霍尔电流传感器的响应时间小于 ,因此出现短路时,霍尔输出电流信号经采样电阻转换成电压信号及时送到DSP,在IGBT 10us短路安全时间内封锁PWM驱动信号输出,使IGBT得到可靠的保护。

网友I:
肯定是有差别的,二者检测电流的互感变送方式是有差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肯定是有差别的,二者检测电流的互感变送方式是有差异的。

讲得不透彻,差异不仅仅是检测误差引起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dqfxcom001关于  这种现象非常的正常,因为变频器面板显示的电流是输出电流。  虽然变频器输入的功率和输出的功率一致,但变频器内部有电容补偿,输入端功率因数可达0.95以上,所以电流低,变频器输出端电机功率因数低,0.7左右,所以显示电流大,这就是接了变频器很省电的原因。内容的回复:谢谢回复!解释没有道理。变频器内一般没有大容量电容。

变频器上的直流环节都是大容量电容,上面说的,即使你运行在50HZ,输出电流一样会比输入电流大,输入与输出电流的差值会随着负载率的加大而减小。原因就是输入端与输出端功率因数差别很大的原因。表的误差很小,即使你拿胜利的钳表去量输出,电流误差也不会很大。测电压误差会很大

网友L:
变频器显示的电流是按真有效值算法所得的结果,电源的电流表只能对纯正弦波电流显示准确。因为变频器输入端是三相桥,非线性元件造成的波形畸变,使电源的电流表显示值比实际值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对:网友F  这种现象非常的正常,因为变频器面板显示的电流是输出电流。  虽然变频器输入的功率和输出的功率一致,但变频器内部有电容补偿,输入端功率因数可达0.95以上,所以电流低,变频器输出端电机功率因数低,0.7左右,所以显示电流大,这就是接了变频器很省电的原因。内容的回复:谢谢回复!解释没有道理。变频器内一般没有大容量电容。 变频器上的直流环节都是大容量电容,上面说的,即使你运行在50HZ,输出电流一样会比输入电流大,输入与输出电流的差值会随着负载率的加大而减小。原因就是输入端与输出端功率因数差别很大的原因。表的误差很小,即使你拿胜利的钳表去量输出,电流误差也不会很大。测电压误差会很大

谢谢你!解释“即使你运行在50HZ,输出电流一样会比输入电流大,输入与输出电流的差值会随着负载率的加大而减小。原因就是输入端与输出端功率因数差别很大的原因。”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