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EM231量程问题

楼主(2012-11-03):
问题1、EM231的AD转换是12位精度,最大应该是4096呀,怎么范围可以达到3200呢?
问题2、EM231可以有0-20MA ,0-10V,+-5V,0-5V等几种输入信号可供选择,可以设置选用以上几种输入信号类型,那么这几种信号类型对应的输入到PLC中的数量的量程都是多少呀?
             选用0-20MA信号------对应输入到的PLC中的数据量程:?
             选用0-10V信号------对应输入到的PLC中的数据量程:?
             选用0-5V信号------对应输入到的PLC中的数据量程:?
             选用+-5V信号------对应输入到的PLC中的数据量程:?
问题3、EM231可以有0-20MA ,0-10V,+-5V,0-5V等几种输入信号可供选择,可以设置选用以上几种输入信号类型,那么四通道的EM231是否四个通道可以分别设置成不同的信号输入类型,比如说AIWO设置成0-20MA,  AIW1设备成0-5V,AIW2设置成0-10V,AIW3设置成-+5V,是否可以这样设置,还是所有通道一经设置就只能采用一种信号类型的?

菜鸟新手,好多不懂,大侠们莫怪呀,先谢了!!!!

楼主:
没有人回???

网友A:
1. 应该是乘1个系数, 以后你可以发现数值只有偶数,从没有奇数出现

2.所有几种信号类型,对应输入到的PLC中的数据量程都是:0-32000

3.只能选择其中一种量程,4通道量程只能相同 可以采用多种信号类型的

网友B:
    8位、12位、13位、16位对应的就是2进制的位数,对应各自的精度就是1/256、1/4096、1/8192、1/65536。
  模拟量输入模块的最大输出值的左对齐和右对齐:
12位二进制数的最大值为十进制的4095(212–1),为了计算方便,规定额定输入范围对应的输出值为0~4000,0~4000与12位二进制数可表示的范围0~4095基本上相同。对于单极性输入信号(例如DC 0~10V、0-5V,0~20mA或4~20mA);S7-200的12位模拟量输入模块的输出值范围为0~32000。A/D转换后的数据的最高位为符号位,正数的符号位为0,负数的符号位为1。有效位数加符号位一共13位,它们被左移3位后,放在16位字的高13位,最低3位添零,相当于实际的有效值被乘以8。因此32000实际上相当于右对齐的转换值4000,这种处理方法称为左对齐。假如对这点不理解,你可以算下111110100000是不是等于4000;左对齐后是0111110100000000--这对应就是十进制32000。选用+-5V信号------对应输入到的PLC中的数据量程:-32000到32000

 根据你接入的型号独立设置信号范围是可以的,但是必须是符合模块的标准信号并正确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8位、12位、13位、16位对应的就是2进制的位数,对应各自的精度就是1/256、1/4096、1/8192、1/65536。  模拟量输入模块的最大输出值的左对齐和右对齐:12位二进制数的最大值为十进制的4095(212–1),为了计算方便,规定额定输入范围对应的输出值为0~4000,0~4000与12位二进制数可表示的范围0~4095基本上相同。对于单极性输入信号(例如DC 0~10V、0-5V,0~20mA或4~20mA);S7-200的12位模拟量输入模块的输出值范围为0~32000。A/D转换后的数据的最高位为符号位,正数的符号位为0,负数的符号位为1。有效位数加符号位一共13位,它们被左移3位后,放在16位字的高13位,最低3位添零,相当于实际的有效值被乘以8。因此32000实际上相当于右对齐的转换值4000,这种处理方法称为左对齐。假如对这点不理解,你可以算下111110100000是不是等于4000;左对齐后是0111110100000000--这对应就是十进制32000。选用+-5V信号------对应输入到的PLC中的数据量程:-32000到32000 根据你接入的型号独立设置信号范围是可以的,但是必须是符合模块的标准信号并正确接线

明白了,好心人,非常感谢,好人有好报!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应该是乘1个系数, 以后你可以发现数值只有偶数,从没有奇数出现2.所有几种信号类型,对应输入到的PLC中的数据量程都是:0-320003.只能选择其中一种量程,4通道量程只能相同 可以采用多种信号类型的

两位牛人,非常感谢!   嗯,我有三路输入,两个为1-5V,一个为4-20MA,所以我只能通过EM231上的拨码开关将EM231输入信号类型设置成0-5V,至于4-20MA可以在输入端直接250欧标准电阻,输入就变成1-5V,这样三个输入就都成1-5V了,然后1-5VPLC的AIW口后,对应是3277-16384,然后再转成0-5V对应的量程就可以了吧? 我这样理解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E:
走走哥哥辛苦了

网友F:
注意电流信号的-必须与模块电源M连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老愚者关于 1. 应该是乘1个系数, 以后你可以发现数值只有偶数,从没有奇数出现2.所有几种信号类型,对应输入到的PLC中的数据量程都是:0-320003.只能选择其中一种量程,4通道量程只能相同 可以采用多种信号类型的 内容的回复:两位牛人,非常感谢!   嗯,我有三路输入,两个为1-5V,一个为4-20MA,所以我只能通过EM231上的拨码开关将EM231输入信号类型设置成0-5V,至于4-20MA可以在输入端直接250欧标准电阻,输入就变成1-5V,这样三个输入就都成1-5V了,然后1-5VPLC的AIW口后,对应是3277-16384,然后再转成0-5V对应的量程就可以了吧? 我这样理解不知是否正确?

1.设置成0-5V

2.AIW口对应是6400-32000,   不是3277-16384

3.EM2314个通道都内置了 250欧姆电阻,4-20mA接R*和*-, 并就R*与*+短接,这样4-20mA就转变成1-5V.  (*=AB,C,D其中之一)

网友G:
问题1、EM231的AD转换是12位精度,最大应该是4096呀,怎么范围可以达到3200呢?
_精度与量程的区别。12位精度指的是EM231里面芯片的转换精度
问题2、EM231可以有0-20MA ,0-10V,+-5V,0-5V等几种输入信号可供选择,可以设置选用以上几种输入信号类型,那么这几种信号类型对应的输入到PLC中的数量的量程都是多少呀?
             选用0-20MA信号------对应输入到的PLC中的数据量程:0-32000
             选用0-10V信号------对应输入到的PLC中的数据量程:0-32000
             选用0-5V信号------对应输入到的PLC中的数据量程:0-16000
             选用+-5V信号------对应输入到的PLC中的数据量程:-16000-16000
问题3、所有通道一经设置就只能采用一种信号类型

网友H:
所有通道一经设置就只能采用一种信号类型

网友I(2013-03-06):
除正负5V以外,其他都是0~32000,±5V是正负32000.如果有偏移,再说偏移。。。

网友I:
引用 网友G:
问题1、EM231的AD转换是12位精度,最大应该是4096呀,怎么范围可以达到3200呢?_精度与量程的区别。12位精度指的是EM231里面芯片的转换精度问题2、EM231可以有0-20MA ,0-10V,+-5V,0-5V等几种输入信号可供选择,可以设置选用以上几种输入信号类型,那么这几种信号类型对应的输入到PLC中的数量的量程都是多少呀?             选用0-20MA信号------对应输入到的PLC中的数据量程:0-32000             选用0-10V信号------对应输入到的PLC中的数据量程:0-32000             选用0-5V信号------对应输入到的PLC中的数据量程:0-16000             选用+-5V信号------对应输入到的PLC中的数据量程:-16000-16000问题3、所有通道一经设置就只能采用一种信号类型

不是吧,老秦!还有16000这一说???我怎么觉得外国的是外国的,国内都是一个政治制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