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伺服放大器的空开和电磁接触器替换问题

楼主(2012-11-03):
MR-J3后配的是HF-KP-053,这个主电路空开怎么选型,手册上是“30A帖5A‘,查了一下午也没查出来到底是什么

NF30型5A的空开和S-N10电磁接触器可以用国产的替换么?一般用什么样的?

还有一个系统里两个伺服,每一个伺服都需要一套空开和电磁接触器么?

最近负责项目控制部分,我完全一新手,对这方面不怎么懂

希望有知道的前辈给点建议,真心提前致谢~~~~~

楼主:
没人回复么,还是真没人知道啊

刚注册的我就14分,全部给能够解答的前辈,希望能帮个忙

网友A:
从用电安全,选用不要过载方面着手,无所谓什么牌子,你控制电路图设计了吗?

网友B:
不懂这个~~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用电安全,选用不要过载方面着手,无所谓什么牌子,你控制电路图设计了吗?

还没有,现在正在画着呢,第一次搞这个,并且做的是一个PLC三个伺服的控制,真是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用电安全,选用不要过载方面着手,无所谓什么牌子,你控制电路图设计了吗?

请问这个通常是现出控制图,在选用部件么?

但是我看别人画的图纸上都有部件型号和电流、电压大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