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进线端没有电,电机接线端接交流工频电带电机可以吗?

楼主(2012-11-03):
变频器进线端没有电,电机接线端并接交流工频电带电机可以吗?

变频器工作时出口端不接通工频电带电机。当变频器有故障时,变频器主电路和控制回路都停电,工频电接到变频器出口端连接电机是否可以。为什么?

网友A:
这个不可以吧,个人对变频器研究的不深,简单的发表一下个人看法,电源直接接在逆变端有可能造成变频器的原件损坏,另一方面会造成电源与变频器的电容电压相叠加,这样会很危险吧

希望高手站出来,讲讲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B:
      变频器的进线端没有电,必须把变频器出线端也断开,才可以让电动机接线端接交流工频带电机,切记,否则变频器会损坏;

    你问的问题是工频变频自动切换的问题,变频-工频切换的技术秘诀就是变频器的输出端与工频不能短接,只要保证变频器的输出端与工频不会短接,就没问题。 怎么保证变频器的输出端与工频不短接呢?方法很简单,你用一个接触器1断开变频器输出与电动机的连接,再用一个接触器2接通工频与电动机,用接触器1的常闭触点去接通接触器2的电磁线圈,即接触器1和接触器2一定要互锁。这样就保证了变频器的输出端与工频不可能短接,你的切换就再也不会炸机、跳闸了。注意事项:

1、要切换工频的电机,停车方式设定为自由停车,切忌不能软停车;
2、从变频器输出端切断电机的接触器,其控制停止按钮与变频器停车按钮为同一复合按钮,即按停车时,变频器停车随之接触器线圈断电切断电机与变频器的连接;

3、从变频器输出端切断电机的接触器,其控制启动按钮与变频器启动按钮联锁,即启动接触器接通电机后,变频方可启动;

4、电动机接入工频的接触器,其线圈控制回路由变频器输出端切断电机的接触器的常闭触点控制,保证变频器输出端切断电机后接入工频;

5、如果切换过程迅速准确,即电机脱离电源惯性运行的时间越短,转速下降越少,越不存在“冲击”,既电机在额定电流下切换;
6、这里要注意电动机接入工频的相序要保证电机切换后转向一致!

网友C:
肯定不行的,特别是连变频器都没正常通电情况下,出线端接工频的时候变频器想自行保护都难。你这样做会烧坏逆变块的。建议在变频器出线端和工频切换之间加一个交流接触器,这是最基本的变频器与工频切换运行了。

说得太多没啥用,看下图你就理解了:

变频器主电路:

工变切换主电路:

网友D:
变频器输出端可以直接通过接触器与工频3相电源连接,做工频旁路。KM1与KM2要互锁。工程上工频、变频器切换就是

采用这样的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的进线端没有电,必须把变频器出线端也断开,才可以让电动机接线端接交流工频带电机,切记,否则变频器会损坏;    你问的问题是工频变频自动切换的问题,变频-工频切换的技术秘诀就是变频器的输出端与工频不能短接,只要保证变频器的输出端与工频不会短接,就没问题。 怎么保证变频器的输出端与工频不短接呢?方法很简单,你用一个接触器1断开变频器输出与电动机的连接,再用一个接触器2接通工频与电动机,用接触器1的常闭触点去接通接触器2的电磁线圈,即接触器1和接触器2一定要互锁。这样就保证了变频器的输出端与工频不可能短接,你的切换就再也不会炸机、跳闸了。注意事项:1、要切换工频的电机,停车方式设定为自由停车,切忌不能软停车;2、从变频器输出端切断电机的接触器,其控制停止按钮与变频器停车按钮为同一复合按钮,即按停车时,变频器停车随之接触器线圈断电切断电机与变频器的连接;3、从变频器输出端切断电机的接触器,其控制启动按钮与变频器启动按钮联锁,即启动接触器接通电机后,变频方可启动;4、电动机接入工频的接触器,其线圈控制回路由变频器输出端切断电机的接触器的常闭触点控制,保证变频器输出端切断电机后接入工频;5、如果切换过程迅速准确,即电机脱离电源惯性运行的时间越短,转速下降越少,越不存在“冲击”,既电机在额定电流下切换;6、这里要注意电动机接入工频的相序要保证电机切换后转向一致!

走走 你说的忒好了,这些东西难得一见啊!

网友F:
走走说的很好很到位,可以按照他说的去做,就不会出问题了!

网友D:
变频器输出端严禁装接触器一类的开关,工程上一定注意这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输出端严禁装接触器一类的开关,工程上一定注意这一点。

工频变频切换的使用,那是必须装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输出端可以直接通过接触器与工频3相电源连接,做工频旁路。KM1与KM2要互锁。工程上工频、变频器切换就是采用这样的电路

那样的电路---在工频运行的时候,工频电接入了变频器输出端,是不允许的,会造成变频器损坏!

网友G:
变频器的输出端是严禁通入交流电源的。

网友A:
观点不一,期待大家继续讨论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观点不一,期待大家继续讨论啊

同样期待!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网友D 的回复内容:变频器输出端可以直接通过接触器与工频3相电源连接,做工频旁路。KM1与KM2要互锁。工程上工频、变频器切换就是采用这样的电路那样的电路---在工频运行的时候,工频电接入了变频器输出端,是不允许的,会造成变频器损坏!

实验过吗?3相交流电源进入变频器的UVW端会怎样?点击查看原图

所有功率管不会导通,并在C、E间的二极管正好是三相桥式整流,给直流母线的电容充电,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会造成什么损坏呢?又因为通电瞬间电机相当于短路,所有给电容充电的电流不会很大,不必限流。

不过,这样的接法只适合小容量电机,大容量要有其他启动措施。

互锁不仅是电源,工频启动还要与使能互锁,必须在下使能时工频运行。

网友B:
假如想听放炮声音的,就直接把工频接入变频器的输出端!

网友B:
功率元件都有个续流保护,
反向并联的,不过功率应该是没有变频器的输入端的整流单元那么高的;然后切换最好的时候是电动机运行中切换,
380V--就会进入给直流母线两端的电容,充电了,没有限流电阻,啥都没有
限流电阻是进线端串的
非输出端串的
至于切换瞬间会发生啥,咱也不好说了,大家分析下吧!
所以为啥变频器带的电动机--特别提醒测电动机的绝缘的时候---要把输入端和输出端的短接起来,才能测量

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输出端可以直接通过接触器与工频3相电源连接,做工频旁路。KM1与KM2要互锁。工程上工频、变频器切换就是采用这样的电路

如果这样的话,相当于KM2接通,KM1断开,最终输出端变频器有电

也就是说不能在变频器通电的条件下,在通工频,要在变频断电下就可以通工频了,而输出端有电,不影响变频。可以这么理解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肯定不行的,特别是连变频器都没正常通电情况下,出线端接工频的时候变频器想自行保护都难。你这样做会烧坏逆变块的。建议在变频器出线端和工频切换之间加一个交流接触器,这是最基本的变频器与工频切换运行了。说得太多没啥用,看下图你就理解了:变频器主电路: 工变切换主电路:

 EastW说的很到位  我以前试过的,变频出线端接380会直接烧坏的,

网友J:
O(∩_∩)O哈哈~,你这样用就等着收拾变频器的尸体吧!一般变频器都是严格禁止输出端直接加电源的。

网友K:
3樓正確4樓錯,原因我想大家不一定認同。但是電工學也好、電力拖動也好,是技術學科不是政治課。錯肯定有原因。建議當別人說錯的時候,自己找資料學習一下。不可太固執!

网友L:
变频与工频转换,受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M:
网友D 的回复内容:变频器输出端可以直接通过接触器与工频3相电源连接,做工频旁路。KM1与KM2要互锁。工程上工频、变频器切换就是采用这样的电路如果这样的话,相当于KM2接通,KM1断开,最终输出端变频器有电也就是说不能在变频器通电的条件下,在通工频,要在变频断电下就可以通工频了,而输出端有电,不影响变频。可以这么理解么??

是

网友I:
输出端接交流电,IGBT烧毁,电容直接爆炸,

网友N:
你想看烟花么?那样就在出线端上工频电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D:变频器输出端可以直接通过接触器与工频3相电源连接,做工频旁路。KM1与KM2要互锁。工程上工频、变频器切换就是采用这样的电路如果这样的话,相当于KM2接通,KM1断开,最终输出端变频器有电也就是说不能在变频器通电的条件下,在通工频,要在变频断电下就可以通工频了,而输出端有电,不影响变频。可以这么理解么??

若果使用上图接下的话,你就听响吧。

网友Q:
引用 网友J:
O(∩_∩)O哈哈~,你这样用就等着收拾变频器的尸体吧!一般变频器都是严格禁止输出端直接加电源的。

网友D:
如果了解变频器能耗制动和反馈制动原理,就应该知道怎样正确使用了。希望在工程中没使用过的,就别凭空臆断了。

网友R:
     加两个接触器搞定的事情 搞的那么麻烦干什么

网友S:
变频器的输出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接电源,一旦接入电源,变频内部电容会反相充电,会将电容和整流桥烧毁,这点要注意,如果需要工变频切换,变频器输出端要接入一个交流接触器,工频和变频一定要互锁,下图是工变频切换的主电图,工频还带星三角转换

工变切换电路

网友B:
      至于工程试验,前几天论坛另一个帖子,有人已经接错线试验过了,然后烧了变频器!

网友T:
引用 四楼的图

太危险 变频器 输出 在使能断开之后 有一个 较长的减速时间 这时候如果工频切入 相当于 相间短路

其二 如果变频和工频 切换时间足够长 km1 断开 km2闭合的瞬间 因为 变频器内部直流母线电压很低 变频器逆变部分会通过续流二极管全全波整流 此时的状态如图一 变频器主电路图所示 没有经过类似r1的充电电阻保护 瞬间的充电电流是非常大的

这种接线方法 在 小功率下 确实能够运行 而且 电机工频的时候 变频器 也会显示 但是稍微有一点误操作 那就等着听响 放炮吧 教新人 不能用这种方法 把简单的问题 复杂化 会带来严重的 设备和人身安全隐患

此双接触器频变频转换主电路图 把km1移动到 变频器下口 为正解

严重支持 EastW  的一次线架构 (参考EastW的一次线路图

变频器的进线出线分别 设置接触器

这个多加的一个 变频器 入线 接触器 有两个好处

第一 使用 工频的时候 变频器可以完全停机 操作面板不显示
第二 一旦变频器 出现故障 如果没有这个km1 作为输入切断装置

断路器 QF1会跳闸 短时间内 工频也没有办法启动

网友U:
你得分情况。

看看启动转矩需求,不要瞬时过流,出现故障。

首先要了解的是,变频器的原理,作用。

确定是否真的不需要调速启动或停止。

我以前调试个项目,曾经这样做过,干脆不用变频器动作。但是情况是临时使用。

网友V:
工程正确规范接法确实是应该向3楼所说,我们只是讨论不上电运行的情况下,变频输出点接380V是否会炸机。实际会像4楼所说一样,不会炸,除非你按运行。亲测过。但是建议还是要加接触器隔离,省那点钱不值得。

网友W:
楼主是不是很想买新变频器啊   找点变频器工作原理和接线图看看   买变频器可以找我0755-25887006

网友X:
讨论太激烈了,论坛就要这样,越讨论越透彻,

网友Y(2014-01-26):
李纯绪   个人主页给TA发消息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2-11-07 15:44:5327楼

如果了解变频器能耗制动和反馈制动原理,就应该知道怎样正确使用了。希望在工程中没使用过的,就别凭空臆断了。

在工程中没使用过的,就别凭空臆断了。   没用过的不要误导,支持李工,我用过工频与变频互转。

网友Z(2015-05-11):
 说得很到位啊,学学了: E+H www.endress-h.com/

  E+H物位计 www.endress-h.com/

  E+H电磁流量计 www.endress-h.com/

  Pilz :www.pilz-zh.com/

  皮尔兹:www.pilz-zh.com/

  皮尔兹安全继电器:www.pilz-zh.com/

  pilz安全继电器:www.pilz-zh.com/

  皮尔兹继电器 :www.pilz-zh.com/

  邦纳 : www.banner-cn.com/

  HAWE www.hawe-zh.com/

  哈威 www.hawe-zh.com/

网友D:
多少年以前的讨论了,谁又给翻出来了。

网友AA(2015-07-03):
呵呵呵呵~!翻案总是后浪推前浪。

网友AB(2015-08-09):
楼上说的对!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