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触摸屏usb驱动问题

楼主(2012-11-03):
电脑和触摸屏用usb连接,安装usb驱动是怎么显示该设备无法启动,代码10 ,怎么解决?

  请高手指教,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驱动没安装好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编程电缆 工具 等等

网友B(2017-09-25):
汇川触摸屏USB驱动

网友C(2023-02-17):
回复攒积分

网友D:
驱动没安装成功,看看你电脑是多少位系统,选择驱动器是否与系统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