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电气原理图 元器件 符号杂乱 求解答

楼主(2012-11-03):
这是公司现存图纸中我疑惑的...

这些画线的疑问比较大!望前辈能够多多指点,赐教,谢谢!

网友A:
电磁阀是YV

门限开关多用于行车,塔吊操作室的门上

网友B:
第一个圈圈SVM--来自现场的一个开关,限位开关或者是脚踏开关

第二个圈圈--才是电笛或声音报警装置,现场查看下就明白了

第三个圈圈---门开关,就是门上的一个限位开关,打开就动作了

第四个圈圈--FM就是你说的自动开关,也叫断路器,带操作手柄--到门上的

第5个圈圈--F4,微型断路器,常见如施奈德,正泰的产品,单极的微断

第6个圈圈---开关电源,就是交流变成直流电源的作用

RST--也就是我们常说的ABC三相,你这样理解即可了

下次你画圈圈的时候给个编号,别纠结符号,不标准的符号--现场核实下实物,就很容易理解了!

网友C:
这些符号都从来没见过

网友D:
门开关那个我见过,开关体在门板上装着,门上装一个跟开关对应的铁片,门合上之后铁片就插入开关内,然后开关动作,

网友D:
Z。BRAKE是蜂鸣器

 _YV4 应该就是电磁阀,有些符号是不一定按标准来,

R  S  T  应该是这样,在一次侧是  A  B  C  ,二次侧进入内部就标为 R S T

 _PSM  的 SVM

网友E:
BRAKE明显是抱闸或刹车

网友F:
AIR cool 排风扇吧或者制冷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