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343-1在无任何适配器的情况下怎么和电脑连接

楼主(2012-11-03):
很多年没用过CP343-1了,今天居然连不上,经过几番周折,总算解决了,在此分享一下

硬件:CPU315-2DP,PS307 10A,一个数字量输入模块,一个CP343-1,一根网线,一个笔记本

目的:用笔记本电脑通过网线和CP343-1与CPU连接

步骤:

1,首先硬件配置好,插上网线,打开STEP7,打开PG/PC中设置连接方式为ISO AND ETHERNET.

2,在step7的HW里,把硬件挂上去,打开CP343-1的属性对话框,输入MAC地址,IP地址和子网掩码。保存HW并下载。

3,到此,CP343-1的IP地址已经配置完毕,打开PG/PC中设置连接方式设为TCP/IP。

4,进入电脑的网上邻居,本地连接,设置电脑的IP,注意此处的IP和CP343-1的IP必须是同一网段的不同IP。

网友A:
不错,假如IP设置能介绍详细点,大家学习起来就跟方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假如IP设置能介绍详细点,大家学习起来就跟方便了!

。。。。。。。

网友C:
没看明白说了些什么啊

楼主:
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不错,假如IP设置能介绍详细点,大家学习起来就跟方便了!内容的回复:

在第二步中,我设的是IP地址:192.168.0.5     子网掩码:255.255.255.0

在第四步中,IP地址:192.168.0.4,子网掩码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