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三菱变频器上2个芯片型号

楼主(2012-11-03):
我有一台E740 5.5K的变频器电路板上有2个IC坏了,请问一下大家这两个芯片的具体型号是什么?是什么芯片?里面是否有程序?另外这个是哪家公司生产的?芯片图片如下:

楼主:
请问知道具体型号吗

网友A:
这个一般修电子的都知道的呀。你的应该是E740底板上的ic。

网友B:
74HC14 , 74HC03

liuming。8031

网友:
74系列集成电路.74HC14,74HC03.

网友A:
三菱变频器E740的机器很怪的,对本机线路的保护不好,容易烧,烧一片的,郁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