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的绝对位置控制编程

楼主(2012-11-04):
能否用绝对位置控制让伺服不用任何感应器,实现找原点?即一通电按原点复归,伺服电机就能自己在无感应器情况下找到原点

因我见过这样的机器,它能实现,所以想请教一下高手们,这是怎么编程的

可发到我的邮箱28876549@QQ.com谢了

网友A:
1.是可以通过设计;其频率和其距离;能够实现自动找回原点!有现成的指令!!

你可以看一下手册!!

楼主:
对:bhdxzgp关于1.是可以通过设计;其频率和其距离;能够实现自动找回原点!有现成的指令!!你可以看一下手册!!内容的回复:

请问哪本手册有?

网友B:
完全的绝对系统对硬件也是有要求的,拿三菱来说,伺服驱动器得要电池,第一次回原点成功后,只是不是编码器电缆断开了,后面在开电时是可以读取到当前的位置的,同时对接线和参数也有一些具体的要求,具体FX和Q的是不一样的,采用硬件接线的和用网络的又不一样了。

楼主:
对:索泰克关于完全的绝对系统对硬件也是有要求的,拿三菱来说,伺服驱动器得要电池,第一次回原点成功后,只是不是编码器电缆断开了,后面在开电时是可以读取到当前的位置的,同时对接线和参数也有一些具体的要求,具体FX和Q的是不一样的,采用硬件接线的和用网络的又不一样了。内容的回复:

你说的是不是三菱的ABS绝对系统?我看过,是挺复杂的。能否发个伺服定位程序及伺服参数的主要设置的例子,就是简单的前进,后退定位给我参考,三菱FX2N,三菱J2或J3伺服。小弟先谢您了

网友B:
案例给弄丢了。。。ABS是一条FX2N的指令,如果用FX2N的PLC,用MR-J3-A的伺服驱动器,驱动器配电池,设置成绝对值模式,接线时有三个输入和输出用来做PLC的ABS读取当前位置,具体的接线在驱动器手册里有的,PLC这边没有什么,只要驱动一下ABS指令就好了,然后把读取的值放到D8140里,在后面的控制中采用绝对值指令就好了。

网友C:
能不能用一个增量型的伺服,再买一个多圈绝对型的编码器接入PLC完成无需任何原点的位置控制模式。

楼主:
对:索泰克关于案例给弄丢了。。。ABS是一条FX2N的指令,如果用FX2N的PLC,用MR-J3-A的伺服驱动器,驱动器配电池,设置成绝对值模式,接线时有三个输入和输出用来做PLC的ABS读取当前位置,具体的接线在驱动器手册里有的,PLC这边没有什么,只要驱动一下ABS指令就好了,然后把读取的值放到D8140里,在后面的控制中采用绝对值指令就好了。 内容的回复:

第一次找原点时,因为没有近原点,这个值要怎么赋?是直接用设定的脉冲量来决定的吗?

顺便问一下BIN K4X10 D0这是位移量指定K4X10这个值是多少,假如我的目标值是210怎么来表示?这是用于伺服有误差时补正用到的。小弟看不懂请指教

网友D:
其实很简单的  我用过 有需要的话可联系578708110

楼主:
对:索泰克关于案例给弄丢了。。。ABS是一条FX2N的指令,如果用FX2N的PLC,用MR-J3-A的伺服驱动器,驱动器配电池,设置成绝对值模式,接线时有三个输入和输出用来做PLC的ABS读取当前位置,具体的接线在驱动器手册里有的,PLC这边没有什么,只要驱动一下ABS指令就好了,然后把读取的值放到D8140里,在后面的控制中采用绝对值指令就好了。 内容的回复:

老大,你一般写伺服定位时,有没有写目标值比较的,就比如说,X0 ON时后退,X0 OFF时前进,期间你是怎么监控K17的值和你设计的一样?我在监控程序里发的脉冲是正常的,但磨角时,角时大时小,我无法判断是电控还是机械的问题,伺服误差补正用程序怎么写。还有请问你的QQ是多少或邮箱,我发个程序你帮我看一下有没问题,拜谢!

网友B:
伺服目标比较我也做的,是在原点确定后,如果是走绝对值的指令时用,不过一般参与比较的是脉冲数,而不是在触摸屏上所显示的毫米数或其他单位,也就是用32位的等于指令了,在相等时输出一个标志位就好了。你所说的K17是不是1PG里面的缓存啊?单纯通过程序来看也未必可以看得出来问题的,如果程序稍多一点点,我也只能看到那些明显的错误的,具体还是要在调试中才能确定的。我的邮箱408872527@qq.com

网友E:
圳市圣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主营以下产品:
PLC|触摸屏|变频器|伺服电机|三菱电机
请致电:15815567873(郭生)QQ:1079959408
网址:http://www.sqcg.cn
本公司库存足,货期短,全新原装品质有保障,价格有绝对的优势!免费提供三菱各类说明书,及编程软件。

网友F:
你好 关于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 回零大哥可以给我一份资料吗  谢谢啊

楼主:
对:索泰克关于伺服目标比较我也做的,是在原点确定后,如果是走绝对值的指令时用,不过一般参与比较的是脉冲数,而不是在触摸屏上所显示的毫米数或其他单位,也就是用32位的等于指令了,在相等时输出一个标志位就好了。你所说的K17是不是1PG里面的缓存啊?单纯通过程序来看也未必可以看得出来问题的,如果程序稍多一点点,我也只能看到那些明显的错误的,具体还是要在调试中才能确定的。我的邮箱408872527@qq.com 内容的回复:

今天我试了绝对系统,近点找原点OK,但数据设定原点不知怎么做,还有个疑问就是,通电时要先检测位置再自动找原点是这样的吗还是要自己手动按原点复归呢

网友G(2017-11-24):
不懂,受教了

网友H(2018-04-23):
受用了,谢谢了

网友I(2020-05-13):
学习一下,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