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变频启动电机。

楼主(2012-11-04):
用变频启动电机,如果是有部分负载的情况(如皮带机,但皮带上是空的),他的启动电流和启动频率、启动时间有怎么样的函数关系,或者一般是额定电流的多少?忘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A:
      用变频启动,可以根据现场设定最低频率,启动后慢慢提速,至于和启动时间关系,这个没关系的!你设定的启动频率高低。决定了启动电流的高低,至于启动时间--看你设定的加减速时间长短了!

楼主:
谢谢江湖走走的回答。

我主要的是想知道启动电流和频率、时间的函数关系,比如说:40hz,10s,启动电流峰值应该是额定电流的1.5倍;25hz,5s,启动电流峰值应该是额定电流的1.2倍.我就是想找出这么一个函数关系。

网友B:
启动电流和频率 与负载大小有线性关系吧,但变频器的启动 时间设置好了,一般是不会变的,负载大小与此无关 !

网友C:
这个需要现场调试设置一个最佳变频器参数。一般要求不特殊的情况下变频器出厂默认值就能胜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