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 2N PLC 同世纪星软件进行RS485通讯的参数设置

楼主(2012-11-04):
三菱 FX 2N PLC 同世纪星软件进行RS485通讯的参数设置:

一、     PLC参数设置:

A、        PLCD8120 设置成HE080(通讯格式波特率:9600 数据位:7 停止位:1 奇偶校验位: 无校验)

B、         PLCD8121设置成0(设置PLC 的站号)

二、     世纪星软件设置:

A、        设置通讯端口(通讯格式的设定 :通讯格式波特率:9600 数据位:7 停止位:1 奇偶校验位: 无校验  通讯方式RS485

B、         在驱动设备管理里面添加设备,此时会打开设备安装向导,选择PLC—三菱—FX –RS485系列—串口

C、        给添加的设备起名称,选择端口号和设备的地址(端口号和设备地址要和实际的连接和设置一致)。其他的参数使用默认设置就可以了

D、        测试设备,如果通讯正常了,就不会显示‘???’通过FX2N 485 BD 板上的RD SD 灯的状态也可以看到通讯是否正常,在正常情况下这两个等是闪烁的。

三、     通讯电缆的连接:

                  RS 485BD                   PC 机(9针串口)

            RDA                            2

RDB                            1

SDA

SDB

SG                             5

    RDA SDA RDB SDB 之间要进行短接,同时在RDA RDB之间需要连接一个110欧姆的电阻。

网友A:
支持一下啊!、

支持自主组态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