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kw三相异步电动机该配多大的接触器、热继电器和导线?

楼主(2012-11-04):
1.5kw三相异步电动机,电机铭牌上标示额定电流4.3A,该配多大的接触器、热继电器、行程开关和导线?

网友A:
LC1-D1210接触器

4-6A的热继电器

网友B:
接触器标配用CJX2-0910的就行热继电器你就按和0910配套的,能整定到4.3A的就行。行程开关是二次控制回路用的,用什么都行,因为是二次控制。导线用1.5平方或1平方的就行。

楼主:
注意1.5KW电动机是升降机用来升降的电机

网友C:
多家产品都是最低9A开始的,接触器选9A的,比如常熟开关厂的E02;热继电器选TK-E02,行程开关根据你现场来选择!

网友D:
常见国产货,CJX2-0910即可!

网友E:
   用国产的 9 A 的接触器就行,热继电器选用可调的中间值在 4。5A 的就行 ! 那个行程开关一般也就行,因是控制电路,其接线在 1-1。5 的就行 !

楼主:
那么断路器要选用多少安的?主电路【连接电机的三条导线】用多少平方的铜导线?

楼主:
那么断路器要选用多少安的?主电路【连接电机的三条导线】用多少平方的铜导线?热继电器到电机有十几米远

网友F:
不要管牌子!接触器选触点10A线圈交流电压380V。热继电器选中间值4.3A。限位不知你用在什么地方怎么好用这么选触点3A以上的。主回路导线选1.5或以上根据机械强度,使用环境,使用长度电压降来考虑。控制回路导线标准的1平方。熔断器RL-15A熔芯15A或15A三相断路器。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的热情指导.

网友F:
没注意到你是用在升降机的!必须要有抱闸制动器或别的制动器,最好使用梯形转子带有刹车的起重电机断电立刻刹住,控制也简单。取消热继电器因是短时工作制用了不安全,接触器选择短时工作制的触点20A的,用一个25A三相磁过电流保护断路器再加熔断器1平方铜丝连接为安全检查线路时有个明显断开点。这样就能工作了也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G:
_1关于没注意到你是用在升降机的!必须要有抱闸制动器或别的制动器,最好使用梯形转子带有刹车的起重电机断电立刻刹住,控制也简单。取消热继电器因是短时工作制用了不安全,接触器选择短时工作制的触点20A的,用一个25A三相磁过电流保护断路器再加熔断器1平方铜丝连接为安全检查线路时有个明显断开点。这样就能工作了也安全!

有具体电路图吗?

网友F:
就是一般的正反车以及限位控制,带刹车的起重电机不需要刹车控制,电机得电运行就自动松开了刹车,关闭电机失电也就刹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一般的正反车以及限位控制,带刹车的起重电机不需要刹车控制,电机得电运行就自动松开了刹车,关闭电机失电也就刹住了。

好的,谢谢。

网友H:
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多家产品都是最低9A开始的,接触器选9A的,比如常熟开关厂的E02;热继电器选TK-E02,行程开关根据你现场来选择! 内容的回复:

走走兄弟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