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40的A501故障如何解决?

楼主(2012-11-04):
变频器带永磁同步电机,额定200HZ,启动后频率上不去

第一次,带载,频率到20HZ左右报警;

第二次,P1910自检后,到70Hz左右报警;

控制方式为可编程V/F,

P1320,P1321等设置为5HZ,12v;40HZ,70v;90HZ,170v;

请问:1、P1321对应的电压是指直流电压还是指输出的交流电压?

2、A501报警如何解除?

谢谢!

网友A:
P1321指的是输出电压

A501故障是达到电流限幅了,检查:

1. 电动机的功率(P0307)必须与变频器功率(P0206)相对
应。
2. 电缆的长度不得超过最大允许值。
3. 电动机电缆和电动机内部不得有短路或接地故障
4. 输入变频器的电动机参数必须与实际使用的电动机一致
5. 定子电阻值(P0350)必须正确无误
6. 电动机的冷却风道是否堵塞,电动机是否过载
¨ 增加斜坡上升时间。
¨ 减少“提升”的数值。

楼主:
变频器200KW,电机 160KW;电机额定电流270A,额定频率200HZ;

因此采用可编程V/F控制方式,

R0027可观测电流值,

实际观察,40HZ时,R0027=100A;60HZ时,R0027=215A;70HZ时,R0027=280A;

因此超过70HZ时,就会报A501错误,

调节P1321等参数可降低或提高输出电流值,

但仍不解决问题,

电机参数仔细确认过,请问还有什么其他原因会造成此情况?

网友B:
电机放置时间是否过长,断开机械联轴器让电机空转一阵看看效果如何

楼主(2013-08-19):
最终解决的办法是换空开,现在没问题了。

目前怀疑空开的抗干扰能力不行,拆回后由厂家经抗干扰测试,厂家称没问题,本人只好保留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