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错误 显示没有RET

楼主(2012-11-04):
为什么程序中显示没有RET   我在程序的步进的最后一步已经加入了RET   我用程序检查检查的时候  显示STL RET 错误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加ret的地方错误哦,找个例子看看要加在哪才行!

网友B:
不一定是只用一个RET;看你写了几个跳转步进指令;所以可以有多个RET;才能形成对应的指令!!!

你再仔细看一下手册!!!

网友C(2015-07-06):
是一步对应一个RET指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