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数据块怎么增加地址

楼主(2012-11-04):
问一个菜鸟的问题,刚接触西门子300PLC,想用组态王读取PLC的模拟量,我在OB1块里把数据传给数据块,可是打开数据块怎么就一个地址啊,怎么增加,谢谢。

网友A:
在西门子 STEP7 编程中,DB块是先定义 再调用, DB 块 ,和FC,FB,OB 块 都属于 对象,   所以你打开DB1 这个数据库, 然后编辑添加就好。。。。。。。

楼主:
可是打开数据块之后只有+0.0(临时暂位符变量)是白色的,其他都是灰色的,具体怎么操作啊,我对SETP7不太熟悉,能具体点吗?这是别人编的程序,这么多地址是怎么加进去的啊

楼主:
找到方法了,谢谢!只要插入声明行就行了

网友B(2014-11-12):
那地址怎么添加啊?我也是菜鸟啊

网友C:
菜鸟也行

直接添加位变量、字变量、双字节变量等即可

网友D(2015-07-04):
我怎么还是没看明白呀?刚接触西门子编程,总是搞不懂DB数据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