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待 CT 控制故障处理

楼主(2012-11-04):
     前几天有一套 CT  UNI 2403 的变频器发生故障,先是 时常报警 ENC PH9 故障,设备复位后能正常生产,昨天最后顶不住,停下摆工啦

      后准备更换 CT 伺服电机一套,可是发现原来的电机 现在已停产,只有新型 号的替代型号电机,可是换上后不工作 , 下图是原电机上的铭牌型号

    后来查询得知新型号伺服电机与原电机型号有出入,其电机相位极对数有差别,但是从这个铭牌上我看了半天也没有看出伺服电机的极对数在哪个参数中能显示出来

      如上是 CT 变频器中 0 号参数设置表,在 0。42 中 MOTOR-NO。OF POLES  这个参数是从哪看出来的?

网友A:
每分钟3000转应该是两极电机。。。选2P.

网友A:
上面是原电机的标牌??你调出原来参数看一下就行嘛。

网友B:
好复杂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分钟3000转应该是两极电机。。。选2P.

        你说的那个是三相异步电机的,现在的这个是 CT 的伺服电机,上面没有看到极对数这个,但是我新换的电机上面有显示是 8 POLE 的,我将 0。42 修改后,也就是 5。11 读取的这个数也会发生变化,但是伺服系统还是不启动运行呀,还是报 TR71 的用户自定义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在 CT 面板 0。42 上设置的 为 6 POLES 时 ,在 5。11 中显示为 6 POLES,用CTSOFT 软件保存的参数变显示为 2, 当极对数为 8 POLES 的伺服参数设置好后在 用 CT SOFT 软件保存后显示的为 3, 但实际在 CT 面板上显示的参数就是为 8 POLES 的

网友C:
不熟CT的飘过···不熟CT的飘过···不熟CT的飘过···不熟CT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分钟3000转应该是两极电机。。。选2P.

     首先感谢  通讯网 TX 的指导,并电话请教过,不过不能发帖在这里的可能会误人子弟哟, 伺服电机不能和一般三相异步一样拿那个转速来区别电机极对数的说 !

    是看伺服参数,两台转速一样,但上面一台是 6 极,下面一台是8 极的,给你的这个参数表只是在 CT 程序中使用作为代表的数字 !·

网友A:
你的那台电机的资料始终没有查到,这里面的参数也是你给我的,我只不过调出来给你看。。。呵呵。。。我又看了一下,150hz 3000转/分,合1000转/分,当50Hz时,那确实应该是六极。。。但为什么你的资料里显示2极呢??。伺服电机跟普通电机的极对数是一样的。。。弄好了么??还是把线接上容易些。。

网友A:
我还看了你的另外一个参数,0.45也就是5.07 额定电流,motor-rated current  20.60A。。跟你标牌上的不是一样么??所以我断定,你们的电机也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A:
郑重向阿水TX道歉,参数0.42(也就是5.11)显示2,也确实表示6极,如图,2POLE后面括号0,表示这里显示0的时候才是2极,同样32POLE括号里显示15,表示这里输入15的时候表示32极。后面是参数默认4POLE(1)----4极电机显示的是(1)。。。那么显示(2)显然就是6极。所以原来你给我的那个参数表也是对的。。不过后面那个默认是6极,显示3的,又不好确认,估计是印刷错误。。

   由此考虑,是不是你输入参数时候错误了??按照这个规律,8极你应该输入3才对,你是不是输了个8???或者别的什么数,或者4什么的,那肯定不对了。。

昨天忙别的事情,在别人电脑上,匆匆忙忙翻了翻,没有太上心,今早一想,参数你给的肯定不会错,这个东西也肯定不会自相矛盾。所以又打开我的电脑,翻开手册看一看,才发现问题。要是我自己的项目,我就会上心点呵呵。

网友A:
另外向关心这个参数的TX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参数又标0.42,又标5.11.。。CT变频器有这个优点,它的参数很多,为了修改方便,它把所有常用的参数统一集中在0菜单底下,这样修改参数的时候,只要在0菜单下修改就行了,比如你要修改两个参数,0.42(5.11)电机极数和串口波特率0.36(11.25),按照平常的做法,你要先进入主菜单5,再在下面找到子菜单11,修改。然后退出,再进入主菜单11,再找到子菜单25,再修改。而有了0参数,你就可以直接在0菜单里修改,你先找到0.36修改波特率,然后再加几个数到0.42修改极对数。。这样使用比较方便。

比如你交水费,到自来水公司,交煤气费到燃气公司,叫电话费到营业厅。分别去交挺麻烦,你就集中到银行,一次性把三个费用同时交了。呵呵。0参数就是这里的银行。。呵呵。

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要用通讯方式修改参数,那你的通讯地址必须是后者,前者是无效的。

楼主:
  谢谢 通讯网 的讲解! CT 变频器的 0 参数是内部一些使用较多参数的调用,可修改一样的,其实还是电机运行全能中转换的一个数据出错,在 CT 无法启动,问题现在处理好,回上海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