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200读出变频器运行电流的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2-11-04):
请各位高手讲讲西门子Plc200读出变频器运行电流的程序怎么写,我现在采集了变频器4~20mA信号。写了变频器输入输出频率。如下

1号变频器电流信号采集:

LD     SM0.0
MOVW   AIW0, VW0
MOVW   VW0, VW2
-I     +6400, VW2
ITD    VW2, VD100
DTR    VD100, VD200
MOVR   VD200, VD300
/R     25600.0, VD300
MOVR   VD300, VD400
*R     50.0, VD400

1号变频器信号输出:

LD     SM0.0
MOVR   VD400, VD500
/R     50.0, VD500
MOVR   VD500, VD600
*R     25600.0, VD600
MOVR   VD600, VD700
+R     6400.0, VD700
ROUND  VD700, VD800
DTI    VD800, VW4
MOVW   VW4, AQW0

现在我想在PLC里读出变频器(电机)的运行电流,这个程序怎么写??因为我要写入组态里面。程序如果不写的话。可以从程序块里读出来吗??求高手来个例子(程序)。谢谢

网友A:
   采集了变频器4~20mA信号给PLC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EM235,由EM235转换为数字量6400~32000(你程序已有),在你的程序中,再按下公式编程求出4~20ma的电流值,将计算结果输送给与上位机有通讯传递的变量(如VW50)中,上位机即可读到电流值。转换公式hi为:   I=4+16×(AIW0-6400)/25600。

网友B:
可参考下面程序处理: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