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西门子LOGO230编程图

楼主(2012-11-04):
3台补水泵,2用1备,一只压力开关控制起停,压力低时1#、2#泵运行,压力高时1#、2#泵停运;第2次压力低时1#、3#泵运行,压力高时1#、3#泵停运;第3次压力低时2#、3#运行,压力高时2#、3#泵停运;2只泵循环起停,故障自动延时换泵,请教高手指导,帮忙画编程图,谢谢!

网友A:
你下载一下logo的使用手册吧。这逻辑关系清晰,还是应该自己学习处理。www.ad.siemens.com.cn下载中心有。

楼主(2016-07-17):
由于刚开始学习,不知道“沿”触发怎么用,后来通过学习西门子S7-200,再回头解决上面的问题就很简单了,用NAND(沿触发与非)复位刚运行的泵,置位下面要启动泵的启动标志位,当然,还可以用“移位”、“计数”等功能块来实现。既然想交流、帮助别人,就应该讲明白,不要保守,因为大家都在不断学习进步,WINCC还在等你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