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con cx 132kw变频器启动时报F11输出缺相故障,时好时坏。求助

楼主(2012-11-04):
vacon cx 132kw变频器启动时报F11输出缺相故障,时好时坏。求助各位老师帮忙分析,谢谢

网友A:
     多方查找,只翻到天书E文,貌似型号还有点差别,F11的意思是Current measurement has detected that
there is no current in one motor phase.意思是检测到电动机缺相!说明书建议是Check motor cable and motor.检查电缆和电动机!

      根据这个描述,你先检查下电动机电缆和电动机本身是不是有问题,拆开与变频器的连接后用摇表摇摇,假如确认没问题;然后再检查下变频器输出端的霍尔电流互感器是不是有损坏的!或者是其信号线到控制板的插头接触不好也会这样!最坏的事情是-驱动板或者主控板真的出问题了!

      另外你变频器到电缆的距离长吗?假如距离长,又没装输出电抗器,或许也会报出这样的故障!

网友A:
假如你需要说明书,E文的我下载了,留邮箱我发给你!

网友B:
vacon 和科尼变频器同出一辙,在设计上有先天性的缺陷。像上面的故障如果时好时坏的话,根据我们的经验,是反馈电路或者控制电路出问题了!

-------------------------------------------------------------------------

北京中关村vacon 变频器维修中心

TEL:13311395812     QQ:125448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