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通讯口损坏了吗?

楼主(2012-11-04):
我在做MDBUS通讯调试的时候,发现S7-226下载程序的时候,

1\PC显示超时,请检查电缆等,

2\从DI输入信号 ,DI信号灯不亮.也没有输出.

3\运行RUN绿和SF红灯同时亮

我想问问各位高手是不是PLC损坏了,还可以修复吗?

网友A:
通讯芯片坏了的话 换个也简单

网友B:
运行RUN绿和SF红灯同时亮   好像有问题

一般运行灯和sf不会同时亮的吧

网友C:
   这个是不是通讯端口损坏还不一定,因为你是做别的通讯,可能是设置有问题呀 !还  SF 灯也有硬件或是通讯故障也会亮

网友D:
重启一下电源,重新下载程序试试,不行换一根编程电缆下载,首先判断外围部件是否有问题再去看是不是PLC坏了。

网友E:
SF灯亮--模拟量输入模块接错线或者设置不对,也会报警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指点.

通讯线应该是没有问题,因为我用别的PLC通讯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将这个PLC的开关从RUN拨到STOP,到TRME,,PLC的运行灯RUN和SF灯没有变化,正常应该切到STOP模式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通讯芯片坏了,怎么更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