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停蘑菇头按钮安全?使用寿命多年?

楼主(2012-11-04):
一台机器两个急停,按下就停车那种,这属于常闭开关?这种急停按钮如果失灵,是不是只会停车,而对人身安全造成不了危害呢,因为之前发生过一个按钮失灵的事,就只是总停车,已经换了新的按钮,也没事了,想听听亲们的见解,怕怕的说--

网友A:
你讲的是什么机器,如果按钮失灵的话,有时候你可能都停不了机器,那样或许更可怕。你说的可能是按钮接触不好的那一种现象,我的见解你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经常试试按钮它的灵活性。

网友B:
蘑菇头急停按钮一般以常闭点串在控制电路的电源上中,当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可以按下此按钮断掉控制电源以减小损失。如果此按钮损坏掉小则无法控制系统,大则出现重大事故或人身伤害。所以一定要保持改按钮的正常工作。

网友C:
楼上的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网友D:
也就是说急停的失效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总不可能一下就坏了ba

网友E:
不一定是渐变的   也没多少钱  有毛病就换掉   不要留下安全隐患

网友F:
       这个按钮一定得选质量好的,大个点的,就是一拍--也拍不坏的,急停按钮,着急的时候才起作用的,我们的现场已经使用了17年了,没有问题!

网友D:
我也知道有毛病就换掉,可是有时候它这毛病有时有会的,我就纳闷了,甚至好几天都没事,别人说没事我也争执不了,就是有时转不开。有时开开,得停一会才开。有时侯两纽中其中一个安停然后再开,坏的那个纽没动,两个都开着,机器也停了。就这样我们也就活着开,这种小毛病如果总是断断续续而且‘发病率"不高的话很难说它有毛病啊,大伙也不拿它当回事,这算啥毛病?有人身危险?我都害怕这纽了。

网友G:
选个耐震耐尘的好点的按钮就好了。

你说的情况就是长闭点闭合不好,经常机器不能启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H:
选个耐震耐尘的好点的按钮就好了。 你说的情况就是长闭点闭合不好,经常机器不能启动。

那这种状况下,如果当事人不知道,两纽都开着,机器不动,机器会发生突然启动的危险?

网友D:
是我想太多,还是这纽真不可靠?神经了--

网友I:
最好还是选用常开型的急停按钮,配合带脱扣线圈的断路器.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最好还是选用常开型的急停按钮,配合带脱扣线圈的断路器.

错!!!急停按钮一定要用常闭触点。如果用常开触点,万一触点接触不良或分励脱扣线圈断线,就无法急停了。而用常闭触点,无论那里出问题,平时都会暴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