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modbus rtu通讯,急急急!!!!

楼主(2012-11-05):
组态王6.53<此处内容被屏蔽>版,com选择的是莫迪康modbusRTU,寄存器400001,数据类型是ushort,用串口助手调试,组态王先是发送06命令后,后面就一直在发01 01 FF FF 00 01 FD EE,这是什么意思?急急

网友A:
下位没有反应吧。。所以上位不停地刷新。。

网友B:
说明通信不正常啊!!

1.先使连接串口线,

2.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发送命令报文;

3.如果测试正常;反回报文正常的话;再连接组态王;

4.组态王参数设置正常的话;一般没有问题;

如果不行的话;可以来信:zhanggp@nandaauto.com;注明:工控网modbus通信!!

网友B:
还有每个公司都有自己PLC和仪表的点表;

如下图我们公司的PLC点表:

网友B:
06功能码的报文解析;读写南大傲拓NA200的PLC:

网友B:
看一下;每一家的都差不多;可以借鉴一下啊!!!

网友C:
如果没办法解决请试用ICONICS公司的Modbus RTU OPC Server,工业标准的OPC Server。免费使用,不限点数。

下载地址:

http://www.verycd.com/topics/2934926/

有关于通讯的问题欢迎咨询 info@iconics.com.cn

ICONICS China

网友B:
上面这是又是做广告的啊!!能不能不去推销自己的东西;!人家是想解决问题的;不是去买东西的啊!呵呵!!!

网友C:
免费的哦,标准Modbus OPC Server,试试看能不能连上你的设备,你不就知道是软件的问题还是设备的问题了?

网友D(2012-12-05):
确保是标准的MODBUS rtu吧,如果是的话应该很容易就通了。

网友E(2014-11-08):
串口调试工具的发命令应该是01 03 00 00 00 01 ee 3f

其中01为地址,03为读命令,后面为寄存器个数,最后两个为校验码,我估计你的串口工具不合适,你换一个试一试。应该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