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是什么?有什么作用?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它呢?

楼主(2012-11-05):
    PLC是什么?有什么作用?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它呢?

    我以前接触的都是一些食品类的、现在刚刚接手这个行业。说真的  我到现在都还是迷迷糊糊的、

    我也经常上网查什么的。可是说的都太深奥了、我完全听不懂、

    我希望各位高手帮我简单又明确的介绍一下、我会很感谢你们的。。

也许有人也会觉得这个问题问的太傻了吧、可是我这也是实话实说、

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多多见谅!

网友A:
PLC就是可编程控制器;简单点就是输入输出控制;慢慢了解吧;别急;

楼主:
对:银光人生—华关于PLC就是可编程控制器;简单点就是输入输出控制;慢慢了解吧;别急; 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

网友B:
我叉叉,PLC,就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工业控制计算机),将控制信号输入给他,在里面写程序让他处理这些输入信号,然后把结果输出,来驱动外面的执行元件。

网友C:
PLC么就是通过电脑软件的编程来实现普通继电器组合实现的功能,这就是PLC出现的雏形后来随着发展功能越来越多,其硬件就是通过一些高集成的电路实现统一规范的输入、输出等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LC么就是通过电脑软件的编程来实现普通继电器组合实现的功能,这就是PLC出现的雏形后来随着发展功能越来越多,其硬件就是通过一些高集成的电路实现统一规范的输入、输出等功能。

网友E:
      据传PLC的发明都是被工艺要求给逼出来的,最早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常规的电气接线,弄一堆继电器,然后工艺改了,你就得改一堆继电器的动作次序,然后电工是不是觉得很烦呢,所以就发明的PLC;就是在不改变外部接线的情况下,通过修改下程序,就可以改变动作次序的!你说的食品行业,比如说做饼干的,一会大,一会小,一会烘干时间长点,一会烘干时间短点,你折腾那些继电器比较烦吧,弄个PLC--加上触摸屏,然后让操作工自己在画面上点一点,犹如复读机广告--so easy,就是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