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 伺服电机编码器接头如何拆解焊线?

楼主(2012-11-05):
    上图是 CT 伺服电机编码器接线头,现在出现编码器内后部有二根线断,要重新焊接好,但是这个插脚头内不何如何拆解开,搞了半天,又是敲又是插的都没有搞出来,再来一张后部图

   请问各位变频器维修 TX ,如何拆解开这个接头内部的插针头呀?????农民工出差在现场在线等待各位工控 TX 的出现

网友A:
要是原来的线头掉了,你就焊上线头就行嘛,不必换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原来的线头掉了,你就焊上线头就行嘛,不必换电机了,,

NND, 你知道这个线如何焊接到 3MM 内的长孔内哟 ? 外面还是密密的 17根线不要搞坏,要不过会不是一根线是要焊 17 根线啦

网友A:
用点松动剂把它拧开。。。。。

网友B:
简单--------搞根针引出来呀?

网友C:
不可能拆不了吧,不然出厂时工人线怎么接的,看看壳的旁边是不是有很小的螺丝,拆完小螺丝再从插脚那边拉出来。

网友D(2018-07-04):
伺服接头QQ3004476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