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 sv008ic5-1 开机显示"Err",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2-11-05):
ls sv008ic5-1  开机上电显示"Err",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检查电路连接是否结对,有没有短路或者变频器控制端是否结对,或者变频器是否良好。

网友B:
将变频器故障复位看看     ,是变频器与面板无法通讯,是否连接线不良,或断开。

楼主:
对:Mike_Jason关于检查电路连接是否结对,有没有短路或者变频器控制端是否结对,或者变频器是否良好。内容的回复:

我要是什么线都不接呢?应该显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变频器与面板无法通讯,是否连接线不良,或断开。

我要是什么线都不接呢?应该显示什么???

网友D:
把风扇去掉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工控钓鱼鸟关于将变频器故障复位看看     ,是变频器与面板无法通讯,是否连接线不良,或断开。                  内容的回复:我要是什么线都不接呢?应该显示什么???

你说能显示什么?什么也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