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作为导线传递控制信号是否可行

楼主(2012-11-05):
想问下有经验的师父,是否可以用网线代替导线用在控制电路中,
情况是这样的,目前机器控制面板于电箱距离大概2米左右,控制面板主要是开关24v直流,现在想使用网线加水晶头减少装配时间,但不知是否符合相关安全标准,特来请教下。

网友A:
我实际使用过网线做控制线,还是用作防爆场合,我们有防爆的管子和接头,但是网线接头处经常断,影响生产。网线作为控制线还是不可行的。

网友B:
网线用于通讯比较好,用于控制线路恐怕不行,没有用过,毕竟通讯行业和工业行业的要求标准不同。

网友C:
关键是网线太细了,不知道你作为控制线的--电流大小!网线细,通过的电流很小的话,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网线太细了,不知道你作为控制线的--电流大小!网线细,通过的电流很小的话,是可以的!

电流不大主要也就是开关个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实际使用过网线做控制线,还是用作防爆场合,我们有防爆的管子和接头,但是网线接头处经常断,影响生产。网线作为控制线还是不可行的。

也就是说用网线的话,容易断线头,这个应该可以通过工艺方面去解决,但是接头是不是会很容易氧化导致接触不良呢?

网线用在工控方面是不是复合相关安全标准呢?比如CE或3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