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输出端电压为何会那么高!这是神马情况的说!

楼主(2012-11-05):
用的是台安单相220V输入的变频器!

变频器功率是200W,电机功率也是200W!

是在电子机械设备的流水线上用的,流水线是用来生产组装液晶显示屏的!

按道理说这个负载也不算大,就拉几块玻璃板!

也许是电机质量问题,客户早上打电话来叫我们过去看一下···说是电机嗡嗡响···我去看了之后不是那么回事···电机是喀拉喀拉的响!

把负载卸掉,把后面的风扇盖子拆了还是会响!电机内部的响声这是确定的,或许是电机轴承···电机质量问题了!

可后面拿万用表量了一下变频器的输出端,变频器的输入电压是220V的,可为什么变频器的输出端电压却可以达到300V、400V乃至500V!!!亲,这是为什么呢?

量了一个是这样,量了其他电机没坏的线还是这样!!!

求解释!这问题估计元芳也无法解释了!

网友A:
用的什么万用表?指针的还是电子的?电子的测不准,指针的才能测变频的电压。

网友B:
不太明白,观望中……

网友C:
看看变频器的参数设定,运行的频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万用表?指针的还是电子的?电子的测不准,指针的才能测变频的电压。

电子式万用表的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网友A 的回复内容:用的什么万用表?指针的还是电子的?电子的测不准,指针的才能测变频的电压。电子式万用表的说···

网友D:
如果用数字表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会不准,一般数字表在设计的时候都是根据连续电压来设计的,而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PWM方式,所以会测不准,不过如果用FLUKE的万用表会测试的很准;也可以用指针表,一般指针表测出来的误差不会太大。

网友F:
变频器输出频率改变的同时输出电压也在改变啊!测出大于220V的电压应该正常啊!

网友G:
在变频器面板上观看输电流,是否超出电机额定电流。一般你还原出厂设置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数字表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会不准,一般数字表在设计的时候都是根据连续电压来设计的,而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PWM方式,所以会测不准,不过如果用FLUKE的万用表会测试的很准;也可以用指针表,一般指针表测出来的误差不会太大。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H:
电子万用表测出来的可能是峰值不准确的,

网友I(2013-06-16):
亲,你在变频器里的电动机参数改了没,默认的可能与你的点击不相符合,查一下说明书吧!

网友J:
工具错了,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