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经常遇到的问题——与大家共同分享

楼主(2012-11-05):
一. 为什么漏电断路器在使用变频器时易跳闸?
    这是因为变频器的输出波形含有高次谐波,而电机及变频器与电机间的电缆会产生泄漏电流,该泄漏电流比工频驱动电机时大了许多,所以产生该现象。
变频器操作输出侧的漏电流大约为工频操作时的3倍多,外加电动机等漏电流,选择漏电保护器的动作电流应该大于工频时漏电流的10倍。

楼主:
二. 使用变频器时,电机温升为什么比工频时高?
这是因为变频器输出电压波形不是正弦波,而是畸形波,在额定扭矩下的电机电流比工频时要多出约10%左右,所以温升比工频时略有提高。
三. 怎样调整转矩提升?
a.当转矩提升设置过高,而负载很轻时,由于产生电机铁芯的磁通饱和,电流将增加,变频器可能会产生过电流保护,所以当负载减轻时,为提高电机效率,应减小该设置。
b.而对于重负载,适当提高转矩提升设定值,可以对定子绕组和电机电缆产生的电压降损耗进行补偿。
四. 何为载波频率,如何调整?
a.spwm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一系列的脉冲,脉冲频率等于载波频率。
b.在电动机的电流中,具有较强的载波频率的谐波分量,它将引起电动机铁芯的振动而发出噪声。如果噪声的频率与电机铁芯的固有震荡频率相等而发生谐振时,噪音将增大。为减小噪音,变频器为用户提供了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调整载波频率的功能,以避开噪音的谐振频率。
c.载波频率的谐波分量具有较强的辐射能力,对外界电子设备会产生电磁干扰。
d.从改善电流波形的角度来说,载波频率越高,电流波形越平滑。但是,对外界的电磁干扰也越强。
e.载波频率设置越高,电机噪音越小,但是变频器自身功率器件开关损耗越大,变频器发热越严重。载波频率设置越低,电机噪音越大,但是变频器自身功率器件开关损耗越小。

楼主:
五. dc制动
用途:(1).用于控制某些设备的精确停车,避免出现低速“爬行”现象,在停机时启动该功能。
     (2).因为变频调速系统总是从最低频率启动,如果在启动时,电机已经有一定转速,而变频器未设置转速追踪功能,则会出现过电流或过电压现象。
六. 为什么负载电机额定频率要与电动机一致?
本功能参数定义基频
a. 若基频设定低于电动机额定频率,则电动机电压将会增加,输出电压的增加,将引起电动机磁通的增加,使磁通饱和,励磁电流发生畸变,出现很大的尖峰电流,从而导致变频器因过流跳闸
b. 若基频设定高于电动机额定频率,则电动机电压将会减小,电动机的带负载能力下降。
七. 什么是转差补偿?
含义:根据负载电流的大小,适当提高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内部提高,实际显示不变),以补偿由于负载的增加而引起的转差增大。
八. avr功能
当电网电压下降时,自动的适当降低基准频率,从而维持磁通k*u/f不变,以保证电动机的带负载能力不变。

网友A:
其实漏电主要是电机的绕组通过等效电容耦合到电机外壳而产生漏电的,导线部分的基本可以忽略不计,降低载波可以适当降低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