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Q PLC和台达触摸屏通讯问题

楼主(2012-11-05):
如题,Q的CPU型号为Q04UDH,带一个USB接口和一个RS232接口,HMI型号为台达DOP07S515,COM1口为RS232接口。
在网上找到Q的232接口定义如下:

台达DOP07S515触摸屏的COM1口定义:

触摸屏软体设置如下:
按照图片自己做了一根下载线,只连2,3,5脚,MD6M端的DSR和DTR是做什么用的,在触摸屏的COM1口没有对应的引脚定义,把程序下载进去后,触摸屏报警显示COM1连接错误,请各位大侠帮忙看问题可能出现在哪里,不胜感激!!!

网友A:
其他引脚不连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可能是你的通信电缆的线错了;你可以把2,3调换一下;试一下;

还有就是通信参数;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

网友B:
232通讯应该比较简单

连线 通讯参数正确

认真看触摸屏手册

QQ 380311035

PLC触摸屏编程电缆 工具等等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按照上图接线,把5脚和6脚短接,人机参数设定为默认值即可.

网友C(2018-06-12):
三菱的RS422需要接五根线吧

网友D(2018-12-06):
VB你好那你呢